[游戏] 用舵机电路板加继电器改无线电起动

楼主(2019-07-17):
甲醇油车,每次玩都很麻烦,要带点火器,起动器。就想改成遥控电起动。
某宝有成品电路套装,价格不便宜。而且需要外置遥控器起动。遥控器上有第三通道开关可以单独控制,就想到了舵机电路的想法,
把舵机板上的电机拆掉,接继电器控制端,用遥控器三通道控制继电器通断控制起动电机的12伏通断实现遥控控制起动电机的起动和停止。用dc-dc稳压模块调到1.2伏接火头同步供电。实现远程起动发动机。拎车和遥控器加满油就可以出去爽玩了

网友:
百公里几升

网友:
应该玩甲醇燃料电池。

网友A:
控舵机的那条线足够驱动5V的小继电器
实在要控大的,加个小3极管也够了,不要浪费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舵机的那条线足够驱动5V的小继电器
实在要控大的,加个小3极管也够了,不要浪费舵机。 ...

舵机输出是脉冲电压,3极管不太好调试在开关状态,工作电流也挺大的,如果一但击穿,12伏反电,接收器,舵机,电调都容易烧坏。5伏继电器是最理想的,能隔离,调试简单,安全可靠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