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普联千兆交换机,开机无反应(TP-LINK SG1024D)

楼主(2019-07-17):
上电无反应,拆

查电源板,无输出,拆

目测主电源怀孕,拆
换个电容还是无输出,测UC3842供电,正常,换供电电容,换3842,均无输出

正常保护的话16v会有跳动,6脚也会有瞬间的波形输出,显然芯片都没有起振,检查4脚定时电容,测都不用测,直接换

上电,欧了

装机,完事,咸鱼见

网友A:
板子都变色了,看来发热不小啊

网友B:
前天刚修了个....手上没IC 直接换了个电源...结束

网友C:
这东西不错,不如送我吧!

网友D:
交换机,基本都死在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都变色了,看来发热不小啊

变色的地方是输入滤波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刚修了个....手上没IC 直接换了个电源...结束

换板省事,我这是没事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基本都死在电源上。

大部分,雷击会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错,不如送我吧!

送你个大西瓜

网友:
这个型号的用了两台,还可以~

网友E:
十几块钱买个新的2A的品牌监控电源换上还可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几块钱买个新的2A的品牌监控电源换上还可靠点

维修贴,直接换电源就没意义了

网友F:
4脚定时电容为什么圈里的是2脚?

网友:
外行来凑个热闹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G:
输入滤波的共摸电感不换,真的好吗???建议换掉。

网友:
共模电感都烤黑了,这得多大电流啊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4010的小风扇,交换机要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滤波的共摸电感不换,真的好吗???建议换掉。

已经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4脚定时电容为什么圈里的是2脚?

3842电源芯片的4脚,接定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