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改装0-50V可调电源

楼主(2019-07-17):
闲来无事逛某宝、看见有卖开关电源改装套件、还提供改装教程、也不贵,就撸了一套来、

收到的套件:

两个可调电位器:

220变12V的辅助电源:

明纬S35027开关电源

先上电带载测试下开关电源正常不,测试正常没问题:

开拆、里面有些灰:

二手开关电源、里面有点灰也正常啦:

拆下主板、清灰、清理干净后看着舒服多啦:

板子背面:

先来改一下外壳、用记号笔划好要打孔切割的部分:

上电钻、电磨、这个孔开了穿电源的:

前面板开好孔位、装上两个可调电位器和开关、及表头:

拆掉电源除主板上的输出输入插排、拆除220/110电压选择开关、

拆除下列电阻:R12(150K)、R59(150K)、R9(150K)、R58(150K)、R40(5欧)、ZD1(IN4750N高压保护二极管)

R25电阻拆下移到J12跳线位、J12跳线拆除,J15跳线拆除换上20K电阻、、、按要求焊好各连接电线

拆除C35、C36、C38电容、换上2200uf/63V的两只电容;拆除LED1、SVR1、R61:

焊接好辅助电源的输入输出线、接上辅助电源、用热缩套管包扎好:

焊接输入输出电源线:

改装完成、取掉保险管、串上一个60--100W的白炽灯试下改装正确无误了没、

装上保险管、上电试机、

试机中、、、

试机中、、、发现显示表头有误差、调节表头两个微调电位器、误差小一些了,还是有误差、看来得另整个高精度电流电压表头换上(电源旁那个4位表头只有10A量程):

总体来说还是值得折腾的、几十块钱就可以有一个350W的大功率可调电源、0--50V电压电流可调,改装简单、细心一点就成。

网友:
我用36v的改了0-58v可调,没敢再往上,因为后级电容耐压为63v。

网友:
这一套多少钱?
精密可调和面板都不错

网友:
套件多少钱呢

网友:
不错!套件哪里撸的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
不错,刚刚用购买了一套,多买了一个开关电源。有得玩了。

楼主:
统一回复:套件在淘宝买的,店:海岛五金商行,50V套件含电源65包邮、

网友:
65元一套是真的便宜。跟撸。。。。。。

网友:
教程有没有

网友:
能否0v0a起调?

楼主:
能0V0A起调的

网友:
不错,经济实惠,自己动手增长经验。

网友:
确定?你用万用表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套件在淘宝买的,店:海岛五金商行,50V套件含电源65包邮、

你好,没有教程资料。按照老兄你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改造,能成功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漏掉的步骤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学习一下、也想撸一个

网友:
谁能帮忙改好一套吗?万分感谢

网友:
有谁可以改更高电压的吗?

网友:
楼主不错,我也撸了一套,是0~95V的,改装还在进行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没有教程资料。按照老兄你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改造,能成功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漏掉的 ...

跟着教程来,很简单,电子这东西要的就是耐心和细心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压调到12.6V时候最大输出电流能到多少?
能否试验一下,给个数据。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