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手机快充QC原理的迷惑

楼主(2019-07-17):
目前快充已经应用到许多手机中了,根据原理来说QC2.0属于分段提高输出电压来提高充电功率
QC3.0属于连续调提高整输出电压来提高充电功率达到快充的目的。
但是,手机中的电池应该都是3.7V锂电吧?难道是直接用9V乃至12V电压对电池进行充电?
是不是充电器输出高压进入手机后还要降压到5V左右供给电池充电?如果这样的的话提高电压有什么意义呢?
充电器直接输出5V到手机不用变换刚好,想提高功率就增加输出电流就可以吧。先升后降有必要吗?

网友:
电池充电也不是5V而是4.2V 5V充电也是要降压的
增加电流对线路有高要求

网友:
应该是线缆及手机连接口通流能力受限,想增加传输的功率只能提高电压

网友:
高输出电流对导线要求很高,电流越高,在导线上损失的电压越多,就越难以继续提高功率。
就像远程输电为什么用高压而不是高电流一个道理。
高中知识啊。

网友:
现在的快充不一定都是提电压,像VOOC就是降压加大电流实现快充的。但加大电流对充电线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一般非原厂的线都不行。

网友:
高压快充是未来主流,那些使用低压大电流快充的厂家真是脑子被门夹了,充电功率都比标称的差了很多,试问日常生活中那个充电线每次都会插的很紧实的很完美,随便动一下充电线就会降功率。至少我用QC2.0快充可以一直18W快充,荣耀V10号称5V4A,实际使用测得从来没有超过5V3A。特意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个是正常的!!!!煞个笔设计师!!!!
说所谓的低压快充安全的也是蠢。功率一样的安全性差不了多少。

网友: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所谓的快充,只是IV转换的一个过程,P=UI,要想提高功率P,电压不变,就只能加大电流,而USB的小头插口面积就那么大,增加电流已经不太现实,所以就增加电压吧,比如你要20W充电,5V的电流已经4A,严重超过当初设计的2A极限,所以把电压提高到10V,电流就是2A,还在设计范围内。

电流提高后,到手机里面会进行DC-DC降压,严格按照锂电池充电规则,先恒流,后恒压,比如20W充电,10V2A进入手机后,电池没电比如只有3V,那么电池得到的就可能是3V6.6A,实际刨去效率,大约6A。
实际各个厂家可能有不同的处置方式,比如有的厂家在90%之前是一个稳定的恒流值;有的厂家就是如上说的恒功率,也就是随着电压升高,电流下降。

网友A:
上面大佬都科普完了,厂家把高压转换低压的东西叫电荷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佬都科普完了,厂家把高压转换低压的东西叫电荷泵

电荷泵也就出现一年,电荷泵只能把电压减半,之前都是普通的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佬都科普完了,厂家把高压转换低压的东西叫电荷泵

电荷泵这个是什么来头,无电感,只用电容的dcdc拓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压快充时未来主流,那些使用低压大电流快充的厂家真是脑子被门夹了,充电功率都比标称的差了很多,试问日 ...

低压大电流快充就是垃圾设计,非原厂线不行,大电流造成插口易损,还是高通方案的高压快充实用,随便一条线就能用!对插口损伤小,相对来讲高压快充技术含量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压大电流快充就是垃圾设计,非原厂线不行,大电流造成插口易损,还是高通方案的高压快充实用,随便一条 ...

倒不是说技术含量问题,只是实际使用,低压快充真的很垃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低压大电流快充就是垃圾设计,非原厂线不行,大电流造成插口易损,还是高通方案的高压快充实用,随便一条 ...

同电路压差越大DC-DC转换效率越低,手机发热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电路压差越大DC-DC转换效率越低,手机发热越厉害。

相比手机CPU发热,这点热量不算什么,又不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何况过热了手机会自动降压限流

网友:
主要就是为了降低电流,降低电流后对充电线,充电插座的压力会大大降低

网友:
手机两个协议都支持,觉得低电压大电流用的爽,看视频玩游戏充电不会有影响,而高电压低电流由于手机自身的发热,再加上DC-DC的转换发热量剧增,这时手机就会限制充电功率,从而保护电池;就是5A的type-c充电线真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电路压差越大DC-DC转换效率越低,手机发热越厉害。

同步整流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这个是什么来头,无电感,只用电容的dcdc拓扑吗

专门的一颗芯片,据说现在的改进后效率更高了发热量降低了。厂家宣传的

网友:
实际上低压大电流才是最好的,快充以后的发展方向还是低压大电流损耗是最小的

楼主:
手上有个oppo的充电器,号称是5A电流,也不支持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