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350-27开关电源改0-90可调电源

楼主(2019-07-17):
明伟开关电源改0-90v可调电源

楼主:
二楼大家没事的时间可以比着图片改一改

楼主:
明伟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0-90可调

楼主:
想改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配件不是很多两个快恢复二极管一个阴极一个供阳极  两个多圈可调电位器一个10k可以的一个4.7的  还有一个1k电阻  和2.2k'    需要什么可以看看图片上找下配件图片都有说明  这个也是朋友发给我的

楼主:
刚才少发了一张图给补上大家看一看能不能给图片也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改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配件不是很多两个快恢复二极管一个阴极一个供阳极  两个多圈可调电位器一个10k可以的 ...

还少说了一个103的小可调电阻

网友A:
我也看得是这个教程,没串灯泡试机,居然烧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得是这个教程,没串灯泡试机,居然烧管了

我在改完了外壳电人电的受不了,也是按这个教程改的,各位有知道的可以说说怎么处理

网友B:
90V时,电流可以多少?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V时,电流可以多少?4A?

0-7A不实用

网友:
好厉害,电压改这么高

网友(2019-09-05):
这个不给精华 对不起党和人民啊
有人居然在 xian鱼 卖几块钱 我也是醉醉的
主要是 还不详细 还有错误

网友C:
正需要这个教程,一会买配件改个494的90v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伟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0-90可调

这里要补充说明
一电位器是调流的
二电位器是调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要补充说明
一电位器是调流的
二电位器是调压的

楼主厉害,这是换肾的大手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需要这个教程,一会买配件改个494的90v试试

改完了外壳带电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个电源,找点配件改个玩玩,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需要这个教程,一会买配件改个494的90v试试

想要了可以发你个原视频

网友(2019-10-08):
引用 楼主:
二楼大家没事的时间可以比着图片改一改

变压器细线剪短做绝缘?意思是焊出来剪短?这个绕组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了可以发你个原视频

可以给我个视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