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大迪照明5W塑壳LED球泡灯

楼主(2019-07-17):
使用小红包买的,到手8分钱包邮。阻容降压电路,9颗5730贴片。标称5W,估计有虚标。亮度还说得过去,在楼道或储物间使用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塑壳LED球泡灯,标称5W。

9颗5730贴片,全串联连接,标称5W,估计有虚标。

输出滤波电解电容47uF50V,使用时建议换成耐压值400V以上的。

降压电容105(1uF),可以换成824(0.82uF);降低LED端工作电流,减小发热可以用的久一些。

电路图

网友:
主要是散热问题,阻容的效率估计不高,容易变暗光衰。

网友:
10W的只有3W
5W的只有1W多点

网友:
扔了吧~用多了怕烧房子!

网友A:
这灯按5730满功率算也不到5W,估计2W左右

网友:
功率应该是严重缩水,估计3W都不到。

网友:
我搞了好几个10W的当楼梯灯,偶尔点几分钟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灯我一般是买回来自己改造的. 哈哈

网友:
能亮就行,这价钱也就这样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按5730满功率算也不到5W,估计2W左右

估计实际功率不到2W。

网友:
105电容限流,约150MA,9个LED,按3.6V计算,约4.8W。

网友:
阻容+玻纤板的灯泡确实应该降低功率才行,否则容易因过热而早衰!

网友(2020-08-15):
功率应该还不到3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