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材也会影响音质的,音频实测

楼主(2019-07-18):
线材也会影响音质的,音频实测
ps.别问我这是什么牌子货,我不是卖家,没义务帮人拉生意,垃圾货而已。

前几天买了个不透气包耳式耳机,便宜货,音质不行就改单元,乱玩而已,那是店家改了可以插拔线的。接到手机上,电脑上都很垃圾,用功放推了好一会儿,音质才上去了。

手里自己有条不知哪来的,对接线,随便就插上去,听了还可以的吧。红色头这条是自己的,黑色这条是店家自制的。

开始没有注意,听着听着,换了店家的线,再听着听着也没注意,还算可以吧。换歌曲一听,怎味道不同了?声场也不同了,中高低音,震撼感也不同了。来回换自己的红色头对录线,和店家自制的线,来换听了,确实很不同的音效感。好吧,是否这线有问题,用万用表(垃圾货)测了,红色头对录线,0.002欧姆,店家的线,0.003欧姆,理累应该红色头线会好点的吧。怎知真实感觉是店家的线好多了。

线材粗细对比

好吧,这样是自我感觉,用电脑软件来说话吧。将一个电脑MIC放在耳机内录音,将红色头线和店家的线,换着录了两段录音,MIC 设置将去噪,回声消除,去掉才能录到音乐,录到的音乐是会有噪音的,但听这录音同样会听到不同的感觉。

放在软件上读出音频图。

这是第一段音频图,接上红色头线的

这是第二段音频图,接上店家自制线

看出不同了吧,第二段音频图,窄了点。

可以得出线材真会有影响的,不知是否红色头,线材比较细,没店家自制线那么粗。欧姆数是不能作参数了。

1.mp3 是红头线的mp3, 2.mp3 是店家线的mp3,这里附件下载要给M币 -20,怕给人打死,放上链接
https://upload.express/download/5d2f4dd9309f990001953151
7天后自动销毁

1.rar 和2.rar 别乱下,只是录mic的 mp3而已,M币富翁除外,自己下错别打我

网友:
影响真有这么大?

网友:
两根线电阻不同,录下来的也有些差别,不奇怪。所谓”宽窄“应该是录时的电平大小吧,由于两根线的不同而造成的。
不过在音频上造成那么大、能听出来的差别,感觉LZ的听力比较强。。。

网友:
电阻大只会引起信号衰减,波形应该还是一样的吧,个人见解,没有测过。

网友:
我只知道发烧友 追求线材7N  8N的

网友:
你应该把两个波形一个用红色一个用黄色,然后重叠在一起看看,差了多少。

网友:
玄学指南。。。我怀疑是接触电阻问题,但比起耳机电阻,这都是浮云,又不是4欧的喇叭,线阻没那么大影响。

网友:
你说线材,俄还说插头呢

网友A: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体会不出0.01欧。

网友:
哦,能看出第二段黄色比第一段黄色淡了点

网友:
马上有人就会说你这是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体会不出0.01欧。

现在市场的线,质量太差,电阻大得很。

网友:
楼主应该换镀金插头。。。铁的插头质量的确不咋的,动一下就接触不良

楼主:
我这台电脑,用垃圾的头带耳机(耳机应该10多块钱的吧),可以从1hz到20000hz都可以听到,我是近排才知自己听力这么好。

同样的歌,同样的耳机,接上手机上,就听不到18500 hz后面的了。

楼上说头镀金,我不是发烧友,不花那些钱,只是想听听低音, 还有说这两个音频图,是从不同时间录的,撑握不好时间,叠加上去不是那么公证,但都是从A-B区域录的,播的音频一样,只是接线不同,录的时间有不同而已。
这就放上两个音频图的叠加吧,绿色是店家的线,黄色是自家的线。

网友:
想要直观,可以上频谱图。Audition 就可以看音频文件的频谱。从频谱上可以直接看出究竟有什么区别。

用万用表测的是直流电阻,音乐是交流信号,当然要复杂很多。比如说,交流有集肤效应,交流不能忽视感抗容抗等等。

线材本身不是玄学,好的线材有它优秀的原因,但是边际效益递减。

如果说高级线材能从本质上提高音质,那才是玄学。

网友:
其中一条声音大点而已。

网友B:
你已经走向了不归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走向了不归路...

哈哈哈哈哈,这才是真的,玩这个堪比单反,甚至更烧钱

网友:
赞同楼主的,好线材好的焊锡都是对声音影响最直接,见效的做法

网友:
我相信MIC放的位置对结果的影响比线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