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移动电源 PowerBank 10000mAh SSt

楼主(2019-07-18):
不知道算不算三无产品,质量绝对无法说

电路板好小巧

电路板好小巧

壳子材质不错

壳子材质不错

另外一个不需要绝缘了?

另外一个不需要绝缘了?

这是点焊高手焊的

这是点焊高手焊的

插电有充电灯

插电有充电灯

电池废了,木有折腾价值了

电池废了,木有折腾价值了

网友A:
只能说一句:好山,国内的东西骗人不少~

网友:
这就是三芯版香水电源
偶有单芯和两芯的,得定期补电
等牙膏ing

网友:
至少还是三个电池在

网友B:
扣了20m分却没加上,自带保护费收取功能

网友C:
估计其中2节内是沙子

网友:
看电感,估计输出不到1A

网友:
电池还是可以救活的呀
用4056的小板子
某宝1元包邮的那种

网友:
做工可以啊,就看容量了

网友:
无损拆卸,高手啊

网友:
除了外壳,没啥利用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其中2节内是沙子

等下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扣了20m分却没加上,自带保护费收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一句:好山,国内的东西骗人不少~

但是一直有人关顾

网友D:
没想到FM的多合一芯片升级成同步整流输出,如果输出没自动关闭的话,可以接小音箱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到FM的多合一芯片升级成同步整流输出,如果输出没自动关闭的话,可以接小音箱等用。 ...

这芯片同步整流?

网友:
是同步整流的,换个好点的电感,还能继续用,等牙膏

网友:
先用负载测试一下,同时测量电池端电压,如果有低压保护,能彻底切断输出应该是同步整流,不能切断输出的是集成二极管整流。外壳还行,如果有类似小米1万的旧一体板,可以改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一句:好山,国内的东西骗人不少~

关键是便宜 ,贪便宜的人太多 ,不懂是主因

网友:
谢谢分享。从包皮看,电池是二手的,点焊质量很差,PCB板母指头大小,这个是8800米山上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