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看看市电同一处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楼主(2019-07-18):
在学习用示波器,一直测的是电压波形
第一次测电流,原以为同一处的电压与电流波形是一样的。

这是24V150W灯泡的供电处的电压与电流波形,
灯泡电阻小吧,把市电中的干扰到消耗一点,电流波形比电压漂亮了。
看看是一样的,电流钳又很贵,那一般情况下确实不需要测电流波形。

用电流钳测出的灯泡启动电流与取样电阻测出是一样的

要看AC电流变化还得用软件或其它方式处理后看起来直观

这是台机220V处的开机电流变化

这是笔记本220V处的开机电流变化

这是台机和笔记本220V处的电流波形,刚看到台机我吓一跳(电源山寨), 再看T60笔记本更乱

这是开关电源市电变压器20V输出处(没隔离,没敢直接测220V)的待机和带载电流同一处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原以为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大多情况下看电压波形可以了,某些场合只有看电流波形才能反映差异。

网友:
电流波形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你的笔记本电源的输入是整流滤波电路,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电源输入端有PFC电路的电流波形会好很多。

网友:
主动PFC 电流会好看很多 就不是尖峰了

网友A:
示波器不能直接测市电电压,有机会会烧毁示波器,如果示波器有保险则烧保险,探头与机器的负极是和机身外壳一起接地的

如要测量应该使用隔离变压器或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B:
哈哈,最后的图是什么意思,没看懂说明,开关电源不是输出直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最后的图是什么意思,没看懂说明,开关电源不是输出直流吗

这些全是市电220V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电压都是50Hz正弦波
负载是电阻,电流还是50Hz正弦波,第一张图

而负载是开关电源,50Hz电流正弦波就成了50Hz最后一张图

上图没有一张是开关电源输DC和开关管上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图

意思就是有些场合只有电流波形能反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不能直接测市电电压,有机会会烧毁示波器,如果示波器有保险则烧保险,探头与机器的负极是和机身外壳 ...

测电流如用电流钳,可直接测220V

我为了对比钳子与取样电阻测出电流波形是否一样,差点烧了二把探头屏蔽线,
示波器应该没事,(波的地线连接探头屏蔽线再连接大地,短路大电流不通过波波内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全是市电220V的电压和电流波形,
电压都是50Hz正弦波
负载是电阻,电流还是50Hz正弦波,第一张图

哦,明白了,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