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200平米的场馆应该用定压功放还是定阻功放?

楼主(2019-07-18):
单位建了一个1200平米球馆高9米。想装一套音响设备。你们说用定压功放还是定阻功放?定压功放会不会音质太差?如果用电阻功放的话,需要布置几个音箱为好呢?另外定阻功放的话,音箱线距离最远的会达到50米。如果用400芯*2的音箱线影响大不大?

网友:
就用普通的壁挂式音箱就好了,多挂几个

定压功放确实音质太差,音箱功率也不大

网友:
长距离肯定用定压,因为你线路太长,线路内阻可能比喇叭内阻还高,需要阻抗匹配,定压就是阻抗匹配用的。
或者可以考虑就近电源功放,光纤同步。

网友:
我的理解选定压的
定阻的线长了线材质量影响比较大,线长度不同又会有影响

网友A:
以前的年代, 一个号角高音喇叭就搞定了。  现在有钱没处花,要搞复杂点。

网友(2020-03-05):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年代, 一个号角高音喇叭就搞定了。  现在有钱没处花,要搞复杂点。 ...

那种没高没低的声音,现在听不进了吧?

网友:
1200平米球馆高9米,理论上要专业音响(舞台)
号角高音喇叭恰恰是可以用的,当然,除了号角还要其他音箱一起,
说远了,首先考虑预算,再找一个专业舞台场馆音响品牌了解整一套设备的方案

网友:
如果以语音为主,建议用定压功放+分布式音柱,如果是兼顾演出类的,用定阻功放+专业定阻音箱。

网友(2020-04-20):
支持光纤+有源音箱。

网友:
建议使用专业级舞台音响,我做动漫展的,场地里有这些设备的话会增加我考虑租用此场地的可能,其他需要租用场地的老板应该也会考虑到这方面的,设备到位可以在场地闲置时创造更多的收益。
条件到位的话,甚至可以在灯光照明系统安装时适当安装一部分舞台彩灯

网友(2021-02-14):
定压功放也不差,看你的配置,别选烂大街的牌子,选个伯格曼或者腾高的功放,音质也能追得上定阻功放,只是效果没舞台音响那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