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翻出来的烤箱附件,除了烤鸡,这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9-07-18):
打理厨房,翻出来一些吃灰N年的配件
一小堆,初步确定大部分是买烤箱送附件

一套量勺

容量1~100mL

这像个把手

侧面

应该是取烤盘的

双头三叉戟?开始不知道干嘛的

就是尖刺方向装反了

有蝴蝶螺母可以调位置

还有个这玩意,开始不知道干啥用

后来灵机一动,原来和“三叉戟”可以这样组合,两头槽位正好配合
原来这是用来烤鸡的

刮板,刮糕点?

饼子模具?

克数又是什么意思?

塑料夹,不锈钢的还有点用

还有个不锈钢锥套

顶面呈现齿轮形状

里面

尖端锋利

最后这个玩意偶完全猜不出用途,有知道的坛友么?
另外啥时烤只鸡来吃吃

网友:
裱花嘴,挤奶油的

网友A:
我还以为可以过来蹭烤鸡也

网友B:
看着像是长帝的配件哈哈

网友C:
做蛋糕形状的吧

网友D:
三叉戟是旋转烤鸡用的,不过我也一次都没用过。。。最近刚好把烤箱改造成了pid积分控温,又加了灯,做了保温,花了小200。

网友E:
旋转支架,烤箱里有2个孔,烤包谷什么的自动转圈。

楼主:
哦哦,应该是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可以过来蹭烤鸡也

重来没做过,要不啥时试试?!

网友:
三叉戟可以防身

网友:
还可以烤蛋糕

网友:
LZ的烤箱买回来就没有用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蛋糕形状的吧

2楼说得对,是裱奶油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长帝的配件哈哈

这么厉害!
好像是叫长帝

网友:
不知道,没用过烤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叉戟是旋转烤鸡用的,不过我也一次都没用过。。。最近刚好把烤箱改造成了pid积分控温,又加了灯,做了保 ...

偶也没用过
话说改造后还是可以烤鸡嘛

网友:
那不锈钢锥套是给烤鸭菊花放水(汁)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支架,烤箱里有2个孔,烤包谷什么的自动转圈。

嗯嗯,靠控制板这边有个方孔,对侧只是个U型钩,但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叉戟是旋转烤鸡用的,不过我也一次都没用过。。。最近刚好把烤箱改造成了pid积分控温,又加了灯,做了保 ...

烤鸡不用那个附件,烤盘即可。 你可以侧面开个小孔以便把铠装热电偶插进鸡屁屁里看温度,防止外焦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