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片问题

楼主(2019-07-18):
一个普通的压电陶瓷

电路图,信号源输入电压调最大,忘了具体值了,10vpp?

不过看这里似乎是5v啊

这是90Khz输入信号时,电阻上的波形,注意幅度就行

这是110khz时,电阻上波形,比90khz小一些

这是100k或者时,电阻上的波形,按理说是应该连续的变化幅度
但是这里却突变了,比90khz与110khz都小,也就是说100khz下
压电陶瓷的阻抗突然加大很多

这是50Khz时,电阻上电压,比100khz也大

这是10Khz时,电阻上电压,比100khz才稍小一些

这是1Khz时,电阻上电压,很小了,毛刺很多

说明压电陶瓷似乎是电容性质多些,频率越高,阻抗越小,导致与其
串联的电阻上分压越大,看了下一般压电陶瓷片的谐振频率是小于10Khz的
,这个具体多少不知道,应该是半径越大,频率越低
串联谐振时它的阻抗最小

那么这个突变的100Khz是不是它的并联谐振频率呢,并联谐振不是阻抗最大吗
这点倒是符合

而且似乎100Khz时,压电陶瓷似乎灵敏程度很高,看这里的波动

网友A:
这玩意焊接温度高了容易剥离脱落,搞坏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焊接温度高了容易剥离脱落,搞坏了几个

哈哈,陶脆脆嘛

楼主:
哈哈,原来这个可能就是压电陶瓷的反谐振频率点啊

网友B:
又做试验,好玩不,玩不,不

网友C:
这东西用久了,会生锈,然后就变成两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做试验,好玩不,玩不,不

无意发现的,本来想找谐振点,没想到谐振点频率那么低,就没测,倒是发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用久了,会生锈,然后就变成两片了。

开胶了,拿胶粘上,继续用

网友:
又开始研究波形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可以拿来做个陶瓷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