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两个DELL笔记本电池,如何利用一下?

楼主(2019-07-18):
今天把手头的两个笔记本电池拆了,下图是第一台笔记本的,常见的两并三串。
才注意到DELL笔记本电池还带有指示灯,可惜电池放置太久了,已经没有电了。拆后量了一下电池电压,分别是3.2、2.6、1.7伏。

另一台笔记本是两并四串,指示灯亮两个灯,量了一下电压,都是3.88V左右。

这些电池如何利用一下,另外电池本身的控制板有资料利用一下吗?

网友:
先尝试对每个电芯单独充电,然后测试容量和内阻,大概率能做一个充电宝,或者移动版T12电烙铁哈哈

网友:
这个电路板好像带锁吧,拆下电池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也就拆电芯使用,不过电芯的性能没法保证~

网友:
单节用来给风扇供电,真不错。

网友:
拆了一节节用,配合升降压模块,可以替代一堆干电池

楼主:
既然大家都说只有电池还有点利用价值,就继续拆吧。

电池一会儿找个TP4056充一下电,控制板看一下是否有认识的元器件拆一下。
红色方框里的是好像是温度保护元件吧,是温度保险丝吗?

网友:
有年头了,还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大家都说只有电池还有点利用价值,就继续拆吧。

电池一会儿找个TP4056充一下电,控制板看一下是否有认 ...

大红袍那个黑色的是温度电阻,通过电路检测到电池温度升高就会降低充电电流,sony绿皮这个像温度保险,串联在充电电路的,具体看元件上面的数字可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红袍那个黑色的是温度电阻,通过电路检测到电池温度升高就会降低充电电流,sony绿皮这个像温度保险,串 ...

有“MICROTEMP  KMAABW  64A50 250V~10A  TF 098C”等字样,或64A50也许是G4A50、C4A50, 测量电阻为零。两个器件的字母不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MICROTEMP  KMAABW  64A50 250V~10A  TF 098C”等字样,或64A50也许是G4A50、C4A50, 测量电阻为零。 ...

可能是98度温度保险吧?要不用开水烫一下再测看看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