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移花接木,给联想G470 换上E430的WIFI模块,成功升级为 300M 无线网卡

楼主(2019-07-18):
联想G470AL 买的时候家里还是 20M 小水管,当时其 150M 的无线局域网卡也够用了;
如今都 200M 的光纤了,WIFI 模块严重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啊。
拆朋友的 联想E430 WIFI模块试了一下,居然可以完美兼容,决定网上买个换上。

中下那个小的模块,就是 wifi 模块:

上有 MINIPCI 字样,明显不是专用的模块:

这是之前的150M无线网速,测得 44.21Mbps

E430的WIFI模块,价格不贵:

隔天到货,就这玩意,其实集成了蓝牙功能(右端口可接蓝牙天线):

很容易就装好了, G470AL 是没有蓝牙的:

无线网卡的驱动和原来的不一样,用驱动人生就可以轻松装好新驱动。
测一下升级后的 WIFI 网速,91Mbps,比之前翻了一倍

更牛叉的 wifi 模块不知道能不能兼容呢

楼主:
升级后的 wifi 模块集成了蓝牙的,但装上后,驱动人生并没有识别出有蓝牙硬件,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
得下载官方驱动吧,驱动人生不一定完整全面

网友A:
我换在用G430 回复你,哇咔咔,刚加的迷你PCIE网卡,之前买机子的时候是不带无线的,以前都是用USB的现在自己加装了天线用着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在用G430 回复你,哇咔咔,刚加的迷你PCIE网卡,之前买机子的时候是不带无线的,以前都是用USB的现在自 ...

联想真是奇葩,无线都不带...
我这个 G470 阉割了一个内存槽,喇叭也只有单声道,蓝牙没有,我服了

网友B:
完全可以升级7260ac的。。。
你这网卡买得也太低端了

网友:
标准接口的都支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升级7260ac的。。。
你这网卡买得也太低端了

7260ac 不支持联想的机器的

网友C:
为何不升级6300网卡,又快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升级6300网卡,又快又好。

不支持这台机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260ac 不支持联想的机器的

支持哦,屏蔽前后两个金手指就行了

网友D:
带不带5g的。不带没好大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不带5g的。不带没好大意思的

不带的

网友E:
我以前也给一台老IBM换过无线网卡,需要在DOS命令下执行一个破解,否则开机BIOS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给一台老IBM换过无线网卡,需要在DOS命令下执行一个破解,否则开机BIOS会报警。 ...

联想和hp的有白名单,很恶心的设计。

网友F:
刷个白名单,直接上5g ,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个白名单,直接上5g ,一步到位

有教程吗,没弄过呀,而且,是不是还得加根天线

网友G:
我十几年前的笔记本带的因特尔型号ABG3945  54M无线网卡,在十几年后的如今居然支持连接5G信号。那个时候5G都还没发明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十几年前的笔记本带的因特尔型号ABG3945  54M无线网卡,在十几年后的如今居然支持连接5G信号。那个时候5G ...

因特尔黑科技啊

网友:
你试试5Gwifi下是不是能跑满3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