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靠 终于修好了斐讯h1移动硬盘

楼主(2019-07-18):
好久没发贴了时间紧,前几天斐讯移动硬盘插电脑电脑就报短路,硬盘跟电脑的调换过,估计不是电路板就是硬盘挂短路了。拆吧先把硬盘装其他设备没问题,测量电路板5伏gnd通了怀疑电容击穿拆了还不行,割5伏线吧,从头一直割到usb 我滴个神啊还是通。usb2个5伏都割了还通,直接拆usb拆了居然好了,我滴个天早知道插座坏了就不割线了,强迫症买usb座顺带加了乱七八糟的的,贴片段电源焊盘都掉了,得亏这种usb座直插贴片一起的  直插端飞线吧。终于搞好了   涂点704   装好

网友:
座子短路了啊,惨,恭喜修复

网友:
这个座子一般不会短路吧,没遇到过,为什么会短路???

网友:
折腾的厉害,这C口怎么会短路呢?

网友A:
用了这么久typec都没问题,真不知道你怎么给弄短路的

网友B:
大力抽插的结果~

网友C:
之前论坛里有卖,才18包邮,修个毛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抽插的结果~

我邪恶的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么久typec都没问题,真不知道你怎么给弄短路的

偶这个就是 论坛18买的   强迫症不修好心里不爽

网友D:
还有  9.9包邮的板子卖     修个没有意义

网友(2019-12-22):
0.75居然还包邮,厉害了

网友E(2020-03-03):
我也18包邮买了一个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D:
还有  9.9包邮的板子卖     修个没有意义

现在想找这个板子

网友(2021-02-18):
引用 网友C:
之前论坛里有卖,才18包邮,修个毛线啊。

在哪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18包邮买了一个

在哪买?

网友F:
h1滴滴响 检测不到 怎么办?

网友:
多谢拆解分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1滴滴响 检测不到 怎么办?

楼主能帮帮我吗?

网友:
h1磁头复位异常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