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XP看不到双硬盘

楼主(2019-07-20):
最近拆腾老是失败
电脑原是XP,安装Win10
结果扫描仪不能用了,
扫描仪是benQ Q66,网上找不到for win10的驱动,只有for XP/vista
WIN10启用虚拟机安XP,多次折腾,失败
PE安装XP双系统,XP卡在欢迎画面不动,多次折腾,失败
。。。。。
垃圾椎里找一个老硬盘SATA 80G,装XP,变成双硬盘双系统。
开机麻烦些,麻烦就麻烦吧,反正扫描仪也不是天天用。
但问题又来了,进WIN10正常看到两个盘,进XP只有一个盘
试了百度的各种方法,不行。

我知道其实这样对于WIN10反而是更安全的,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直接装win7啊,为啥跳过去了

网友B:
硬件管理器看看有没有硬件存在

网友:
双系统是低版本先装,然后高版本装在其它分区。

网友:
分区不对的问题较多

网友C:
win10是GPT分区表,XP是看不到的。好像有XP的GPT补丁,可以装一下试试。

网友:
都是 GPT 分区惹的祸,所以 XP 下看不到而已。 64 位的 XP 下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既然有vista驱动,那么安装win7应该可以用,用64位win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是GPT分区表,XP是看不到的。好像有XP的GPT补丁,可以装一下试试。
感谢678楼回复,但是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vista驱动,那么安装win7应该可以用,用64位win7啊

另一个事情必须WIN8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装win7啊,为啥跳过去了

另一个事情必须WIN8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管理器看看有没有硬件存在

在的啊,发了图的

网友:
XP和WIN10,这跨度也太大了,你把WIN7,WIN8都墙壁了。

网友:
硬盘是在什么模式工作的?RAID AHCI IDE ,

网友E:
好像XP没有ahci状态硬盘的驱动的,具体也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XP没有ahci状态硬盘的驱动的,具体也不太清楚

天空的SkyIAR可以为XP注入AHCI驱动,LZ可以试试。我玩了不少的硬盘,没见过这种问题,目前1固态128Gwin10+1机械1T(win7+XP)+2机械500G数据,进任何系统都可见4个盘,想了很长时间,想不出楼主的问题出在哪儿,也许是BIOS设置有不对的地方。请LZ问题解决以后告诉一下症结所在。

网友:
应该保留XP硬盘!
再用一个新硬盘装win10!
两个系统不干扰!
平常只插一个硬盘,用一个系统!
到必须使用XP时,换上XP硬盘。

网友:
双系统没有折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