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最佳的国人SGR-W500-N82B AP电源改造方案

楼主(2019-07-18):
当初矿坛买了两个国人SGR-W500-N82B双频胖AP,只可惜是48V供电,使用不便网上也有帖子说明改造为5V供电,但我不想用5V只想用12V,也想过用12V输入加装7812稳压或者加个12V变5V的DC-DC变换器。后来发现电路板上的直流变换开关电源采用的是UC3843B的电路。

       既然是开关电源更改变压器线圈匝数即可,并且想法子保证UC3843低电压正常启动工作,应该可以,于是乎拆了变压器的最外层反馈绕组(14T)和初级绕组及最里层的初级并绕绕组(18T)重新绕了初级绕组15T反馈绕组14T之后变压器装回,查电路UC3843启动电阻是R141串联R147阻值103+103=20K,根据UC3843启动门限电压8.5V以上时电流1ma即可,(12V-8..5)/1ma=3.5K,最终取值3K电阻贪省事直接并联于R141和R147上。

上电试机,出人意料居然不工作,测量主滤波电容两端无电查来查去发现问题出在U14上,估计它是个欠压保护开关,分析电路之后直接跳线跨过它的控制

       再次试机一切正常。改造任务完成。

       虽说这个改造完成了但总感觉比较费事,尤其是需要拆变压器重绕,后来经过分析变压器线圈绕不绕匝数差的也不多不重绕会不会也可以,于是第二个AP改造开始,由于简化了步骤改造快速完成,通电试机,完全正常,又用了维修电源供电试机测试最低供电电压10V就正常工作,要是电源插座附近的那个二极管D20去掉应该还可以低点点,不过没必要了,有它还可以防电源极性反接,由于只是短接了那个欠压保护的电子开关,和降低启动电阻,而UC3843供电电压高达30多伏,因此保守的说这样改造之后这个AP可以10-30V都可以用了。

          对了忘记说了,板上的D11、D12、D16、D17以及D14、D15、D19、D19等二极管为POE供电二极管。无用全部拆除。

补充内容 (2019-7-18 18:23):
二极管D20去掉改善低压供电性能,高低电压同等功率低电压电流偏大,二极管压降也大,热稳定性不佳的就会带来隐患。时间长了压降变大,造成开关电源工作电压变低电流变大,甚至不工作。

网友(2019-11-13):
查电路UC3843启动电阻是R141串联R147阻值103+103=20K,根据UC3843启动门限电压8.5V以上时电流1ma即可,(12V-8..5)/1ma=3.5K,最终取值3K电阻贪省事直接并联于R141和R147上。

板上的D11、D12、D16、D17以及D14、D15、D19、D19等二极管为POE供电二极管。无用全部拆除。

网友:
头像很漂亮,色彩在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帮看看 这个从哪入手改?

也是48-5V的

网友(2020-10-28):
如何改变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