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电源主板充电问题

楼主(2019-07-18):
品胜薄彩系列的移动电源主板芯片是mp2636,手册上说支持4.2/4.3/4.35的电池,板子电池端空载电压是4.25。我直接接入4.2v的18650充满后电池端电压是4.25v,请问这板子能用在4.2v的电池上吗?如果不能,请问这手册上说的三种电压适应是否可以在外围电路上设置调整?手册全英文看不懂!

网友A:
手册上一定有说。一般是改个配置脚的连接(拉高 拉低 悬空)
好好看手册去
明明看几分钟手册就能搞定的事情 还要来发帖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一定有说。一般是改个配置脚的连接(拉高 拉低 悬空)
好好看手册去
明明看几分钟手册就能搞定的事情 ...

还手电论坛加数码之家都发了帖子!!!

楼主:
都说了英文的看不太懂,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要找到了我还能发帖问?另外,怎么就不能两边发帖了?坛子里这么做的怕不止我一个吧?

网友B:
BATT-GND  4.3V
BATT-悬空  4.35V
BATT-Vcc   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TT-GND  4.3V
BATT-悬空  4.35V
BATT-Vcc   4.2V

非常感谢

网友C(2019-11-28):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样的主板,也想改4.2v电压。你是怎么接线的,能发个图教下我吗,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样的主板,也想改4.2v电压。你是怎么接线的,能发个图教下我吗,非常感谢! ...

电路板背面R7电阻补上,1~10K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背面R7电阻补上,1~10K都可以

大神厉害了,终于搞好了,非常感谢!
空载电压4.17v 但充电电压达到了4.24v,这个电压会对电池过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