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特的光耦

楼主(2019-07-18):
修开关电源需要换一个817的光耦。
从元件盒里找出几个拆机下来的,突然发现有几个好奇怪。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
下图左是奇怪的,右边三个是正规的。

这三个侧面不但没有合模印,表面还有切割和打磨痕迹,
断面不平整,上下长度不等,背面标记只有半个或没有。
推测光耦是从长条上一段一段切下来的。
怎么会有这种工艺?
正面,一个无标识,两个有 AC3 PC817 SHARP的字样。
用555搭了个电路,检测下来,这三个怪货还是好的。

手有抖抖病,照片不清,敬请海涵。

网友:
厂家不严谨~

网友:
或许是新工艺——像做刀切馒头一样,整条做好再切成单个?

网友A:
搞不好就是4联光耦上锯下来的吧
比如TLP521,就有4个封装在一起的TLP521-4

网友B:
四光耦里坏了一两个,把好的锯下来再买

网友:
这样也可以哈哈哈哈哈

网友:
是不是假货来的,8个脚的切开来了

网友:
光耦有那种比较长的,可能是好几个封在一起的,虽然封在一起,但互相没有联通。

网友C:
且这玩意翻新??不够功夫钱吧

网友:
有可能是多联改的,以前突然发现黄白色那种四联光偶器件,由两两相间锯开,可当联用,还以为是新发现,后来拆过许多山寨的5V充电器,这种锯开的很常见的。

网友D:
中国人太聪明了,这都能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且这玩意翻新??不够功夫钱吧

我的拆机件大多数是一二十年前的东西,那时候人工费相对现在要便宜得多,所以还是值得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就是4联光耦上锯下来的吧
比如TLP521,就有4个封装在一起的TLP521-4

原来如此,我孤陋寡闻了,原来有多联光耦,这样就解释的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光耦里坏了一两个,把好的锯下来再买

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人太聪明了,这都能利用。

充分利用,不浪费。
现在不会这样了,好好的东西都进了垃圾箱。

网友:
充分利用,绝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