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3D打印的流浪地球火石模型装灯效 请教电路问题

楼主(2019-07-18):
火石做好了 准备装灯
想请教一下我准备用USBC做接口接充电器5V
然后并联几个1500UF6.3V固态电容接降压模块 最后接并联的几个LED灯

想问一下这样可行吗?拔掉充电器通过固态电容继续点亮LED一两分钟
如果放6个LED的话 其中每个LED电压:3.0-3.2V电流:20mA功率:0.06W
需要几个电容才能亮一分钟呢可以帮我算下吗

网友A:
不会算,你是不是还需要买点电阻。电容买多点实验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电容???几秒就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几秒就没了吧。。。。

多并联几个呢 4个不行10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算,你是不是还需要买点电阻。电容买多点实验一下就好了

用降压模块降到3.2V还需要电阻限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几秒就没了吧。。。。

还有 我早就申请了账号一直没用 今天用了一下怎么积分还是M币怎么是负的。。。。

网友C:
直接LED接上500左右电阻就行了别的不需要

网友:
有个电容叫法拉电容,适合你这个电路,按楼上说的串个电阻,不用稳压电路

网友D:
小体积法拉电容可以的

网友E:
我很赞同法拉电容,超极电容。普通电解电容真的只有几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LED接上500左右电阻就行了别的不需要

主要是降压模块简单 不用计算 具体上多少个LED我心里没数 是不是用了降压模块也需要电阻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体积法拉电容可以的

主要是降压模块简单 不用计算 具体上多少个LED我心里没数 是不是用了降压模块也需要电阻限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很赞同法拉电容,超极电容。普通电解电容真的只有几秒钟

那如果是渐灭效果如何做呢 需要PWM调光吗?还是同光电容就行呢
想做星际争霸2坦克 坦克火炮那个开火后渐灭效果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
感觉用锂电驱动冷光线和冷光片会更好看哦。

网友F:
感觉用8脚的单片机加纽扣电池好一点,弄一个按钮,按一下还能带闪烁的,1分钟再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用8脚的单片机加纽扣电池好一点,弄一个按钮,按一下还能带闪烁的,1分钟再关闭 ...

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网友(2023-02-22):
楼主,有火石的3D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