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换电源求教

楼主(2019-07-18):
想购买一个19伏4.74a笔记本电源,原装的电源,9.5安太大了。《我意思是说我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那个电源太重了。想拿个小的代换。》一般就是上个微信,上个浏览器,不用多大功率。在淘宝上看了30元,说是原装的,能买吗?另外想请教一下,这个插头是什么插头?我在淘宝搜了,外面是没有那个金属的,和4针航空插图有区别。那张纸上面写的那个屏字,是外壳金属屏蔽,忘记怎么写了那个字。

自检时30w,入系统60瓦左右。有时候能降到40,不过有时候会突然升到80w

想问一下有没有老哥,那里有坏的电源,最近学电路原理,想找个东西修。
失误,忘记给型号了,东芝w50图形工作站,用途呢?就是登个微信,上个浏览器,开个酷狗,喝杯茶

网友:
买剪线电源吧,所谓全新原装基本都是山寨。

网友A:
有原装还不好吗,游戏笔记本吗,还是用用原装的吧,9.5a是最大电流啊。

网友B:
你用别的电源,功率也是一样的!

网友:
30块,要么翻新,要么山寨,肯定不会是全新原装

网友C:
原装不用非要买别的,傻不傻。那电流只是电源最大可提供的工作电流,实际还是按你的电脑的实时功耗来的,完全没必要担心更耗电的问题。

网友D:
那个9.5A是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不能买小功率的替换,只能用更大功率的替换,俗话讲高代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装还不好吗,游戏笔记本吗,还是用用原装的吧,9.5a是最大电流啊。

我意思是说我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那个电源太重了。想拿个小的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别的电源,功率也是一样的!

我意思是说我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那个电源太重了。想拿个小的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不用非要买别的,傻不傻。那电流只是电源最大可提供的工作电流,实际还是按你的电脑的实时功耗来的,完 ...

我意思是说我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那个电源太重了。想拿个小的代换。

网友:
19V 9.5A最大180W输出,你都用功率计了,也就偶尔飙到80W左右,实际使用就几十W左右,玩游戏的时候功耗才会达到比较大的一个数值。你觉得换个电源功率会下降?根本不可能的事,搞不好功耗还高一点,原装电源180W做工绝对比低端90W的好上一个档次,转换效率也更高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9.5A是最大输出电流~

我意思是说我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那个电源太重了。想拿个小的代换。

网友E:
明明有原装的却想用山寨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再说了,一个电源能有多重??买个轻的能有多轻?  5斤变1斤?         越轻 越山寨 质量越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说我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那个电源太重了。想拿个小的代换。 ...

最好不要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有原装的却想用山寨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再说了,一个电源能有多重??买个轻的能 ...

2斤多,没有到三斤,那个东西比一块红砖还大,,,,想买惠普联想这种原装的电源替代一下,4点多安的应该够了,7点多a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不要小马拉大车

那个东西比一块红砖还大,想买惠普联想这种原装的电源替代一下,4点多安的应该够了,7点多a的保险

网友:
很少看到有原装的不用,特地找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东西比一块红砖还大,想买惠普联想这种原装的电源替代一下,4点多安的应该够了,7点多a的保险 ...

买个100W左右的保险点,不过你这个水平还是不要自己换线了吧,万一接反了把电脑烧了就完了,你的电脑应该有同系列低配版的型号,那些型号配的电源功率也会小些,而且买来就可以用,不用担心什么,我的电脑原装的就是95W的电源,我也换成65W的了,买原装二手的也便宜放心

网友:
你把你电脑的型号发上来,让坛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