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比亚迪48V50A电池

楼主(2019-07-18):
朋友 送了个电池。,还能开机, 到手时是能入到系统菜单的 ,我手痒按了一下重启, 就只能手电压·电流·温度等信息了不能入到菜单。。。用二个可调电源串联充了一下电。 这个东东还能在刚上下载APP  论坛内也有高手知道怎么联接电脑。

现在想想这个东东能不能做台电动车呢???? 这个真的是到手了又不知怎么玩了。。。做UPS现在一年到头没有停过电。。。。、

网上找到的资料 ,请教大家一下 什么是浮充电压。。。。

比亚迪U3A1-50P-A规格参数:

标称电压:48V       容量:50Ah      输出能量:2560Wh

均充充电电压:56~57.6V       默认56.8V

浮充充电电压:54.4~55.2V    默认54.4V

放电终止电压:41.6~44.8V    默认43.2V

宽*高*深(mm):482.6*130*475mm

楼主:
不知道 能干点什么好。。。

网友A:
有网络接口,这以前是机房备用电源之类的吧?做电动车恐怕输出电流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络接口,这以前是机房备用电源之类的吧?做电动车恐怕输出电流不够吧 ...

哪个不是网络接口 ;是RS232和RS485接口 这个和4U机箱一样能安在架子上的 。。。是UPS用的。。。
我想用来做台电车 。

网友B:
复位试下,给电动车用体积有点大吧~

网友:
好东西啊 绝对可以做电动车电瓶的 铁电池 拆成2组 25A一组 体积就减小了

网友C:
铁锂不错,不怕燃火,就是能量密度有些低,比较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铁锂不错,不怕燃火,就是能量密度有些低,比较重

铁锂再怎么也比铅酸轻,不过50Ah体积也不小了

网友E:
电动车啊,毫无疑问的。

网友F:
拆电芯出来,想做什么电池不行?

网友G:
体积有点大,电三轮还不错。非要用两轮的话是不是得重新焊接电池仓,或者拆出来电池重新组装,那样的话有些可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体积有点大,电三轮还不错。非要用两轮的话是不是得重新焊接电池仓,或者拆出来电池重新组装,那样的话有些 ...

这个做摩托也不大,可惜只有一个电池二个就好了,用这电池做车身。买个三轮的电机。做成中置的,在电动车联盟论坛看了下那边玩车的都是在烧钱动。。。一个电机二三千,。。一个控也上千。看了后我又想用GN125摩托车来改一台二手三四百块,三轮电机也二三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电芯出来,想做什么电池不行?

拆了外壳就不想拆了,做工好,安排也合理,散热也好,拆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啊,毫无疑问的。

现在动不动就72V 到上百伏的这个会不会弱了点,做电车保留原来的保护板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试下,给电动车用体积有点大吧~

就是按了复位了。就不能入菜单了,但显示无警报电池正常。充电也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做摩托也不大,可惜只有一个电池二个就好了,用这电池做车身。买个三轮的电机。做成中置的,在电动车 ...

期待楼主大作,哈哈,加油加油。
我是拿二手电动车改的,成本两百块

网友:
机房后备电源,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大作,哈哈,加油加油。
我是拿二手电动车改的,成本两百块

您怎么改?? 发图看看 。200块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怎么改?? 发图看看 。200块不错啊。

没拍照,太简单了。就是收一辆没电池的二手电动车,把刹车、仪表、电池仓换掉,自己加拆机锂电,感觉比自己焊架子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锂再怎么也比铅酸轻,不过50Ah体积也不小了

有个是4U机箱一样标准的就是薄一点,宽和长样的。 接近70市斤。。。如果能做成摩托车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