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比较坑的谊华恒温电烙铁(YiHUA 908+)

楼主(2019-07-18):
100多块钱买的,拆开大失所望,啥也不说了,看图吧

拆完才发现,居然没拔电源,后怕中,干过好几次这种事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电路,简单的恒温都没有。

网友:
确实太简陋了,这个价格可以上焊台了

网友:
ESD SAFE 在哪里?电路板上有吗

网友:
我自己弄的白菜苹果白光焊台,才80元。而你这个要100多

网友:
还不如黄花了

网友:
麻蛋  我有个数显版的   我觉得用着还行呀

网友:
12块的套装,用的还真不错。30W,还送了一个吸锡器。松香,烙铁架,还有焊丝。

网友:
当时差点入了这货,哈哈

网友:
这个板子同调光台灯的板,一块钱。

网友:
还不如深圳白光的BK950D啊,那个也只要100多。

网友:
普通烙铁+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
只是外壳看着不错,里面都是引脚元器件。现在的话可以买220V黄花调温烙铁也不错,只不过我买的黄花60W可能山寨,外热式烙铁头好像4mm,把旧的紫铜烙铁头磨细换上,而以前买的不恒温60W外热式烙铁头6mm,只不过紫铜烙铁头高温氧化。

网友:
我300元买过谊华的烙铁风枪二合一,确实很差,用了一次就收起来了。不如黄花好用

网友:
手柄95。其他10元。值

网友:
山寨货啊,名字山寨华谊的
100块买个教训,这价格买黄花907多好,或者可以上牛肉白光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电路,根本没有恒温功能

楼主:
看介绍是有恒温功能的,达到设定温度灯灭

网友:
看样子还没有山寨的936耐用吧

网友:
我25年前就做过这样的,用一个外壳改装插头带调压的用来给电烙铁调温,也蛮好用的,一直用到烙铁不行了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