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自己做了个小东西,大家猜猜看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9-07-18):
为了方便自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大家看看干什么用的

网友:
无线LAN接收器?还是发射器?

怎么看都和无线网络有关系

网友:
有线网口转蓝牙、AP?

网友:
有线转无线,就是无线路由器喽!

网友:
手机蓝牙串口调试器!!!!

网友:
看着像是微机继保之类的玩意  那么楼上说的多半是对的

网友:
难道说是无线路由器

网友:
大家都说了,有线、无线互转,TYPE-C供电

网友:
有线网络转蓝牙?

网友:
接网络口,就应该是无线网卡一类的。

网友:
只看见水晶头,别的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232/485转蓝牙连接啊。

楼主:
7楼正解,14楼正解,现在好多232调试接口都是RJ45的

网友:
交换机蓝牙配置线吗?

网友:
网络工程师手里拿着一个蓝牙转串口的设备偷偷溜了过去

网友:
串口转USB和蓝牙?

网友:
两块PCB中间夹的电池?

厉害。。。

网友:
485或者交换机l路由器的串口,用串口线连接不方便,直接用笔记本的蓝牙无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