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谁帮我改给个微星主板bios,认证windows7用,有重谢。

楼主(2019-07-18):
谁帮我改给个微星主板bios,认证windows7用,有重谢。
淘个微星主板,换上后系统变成了盗版,以前刷的改版bios,自己不会做,bios之家也关闭了,会做的哥们帮我一个忙。附件在下面,改好后m币酬谢。

网友:
激活工具激活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A:
win7现在很多激活工具啊

网友:
淘宝8块钱一个序列号

网友:
这个网站的win7就不错

win7系统下载页面

win7系统下载页面

网友:
小马激活就行~

网友B:
帮你改好了。试试看。刷死了别骂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现在很多激活工具啊

目前进不了系统,开机直接显示要么激活要么咨询。我又不想重新做系统。

网友:
win7激活的原理是这样的:
基本上有几种激活方式, 一种是零售版, 输入序列号后, 安装好就联网或打电话激活。
另一种是vlk, volume licensing key, 就是批量版的序列号, 要联上kms去激活。 通常都会有限期,好像每次激活间距是180天。
另一㮔是厂机,包括台式机或笔记本, 预先在bios写进一些资料,win7是slic2.1,  再配合特定的序列号, 就可以自动激活。
在bios内写了东西, 那是硬激活。 小马激活就是利用这漏洞, 设定好进入windows, 把硬激活的资料写进内存,再配合相应的序列号, 就做到和硬激活一样的效果。
如果不想折腾bios, 用小马激活也是一样的。小马激活唯一问题是当windows的启动的资料受损,就算修复,windows 就不会自动激活,要重新运行一次小马。

才疏学浅, 所写东西可能不尽不实。 请多多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改好了。试试看。刷死了别骂人哦

改的是联想windows7

网友:
这个改为微星,试试肴能否激活

网友:
我都是用win7 loader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