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友们增压泵能否接成反转?

楼主(2019-07-18):
家里水压低,热水器小水量经常熄火,正巧看到增压泵搞活动19.9包邮,买了一个,加一个水流开关一共花了三十多块钱,到了发现正装的话热水器的出水管碍事,反装的话必须得让它反转,不知道这种电机反转能否安全,特此咨询坛友们,是不是能直接重接电容实现反转,会不会烧坏电机?

网友A:
拿副绕组当主绕组用的话 肯定会烧。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定子反过来装,可以反转。   但叶轮反过来转的话,不一定是增压了。

网友:
抽水风叶有方向性的吧。加装条软管不行吗。

网友:
反转没用,加软管吧

网友B:
19.9的增压泵还有链接嘛?

网友:
太便宜了吧,我花了一百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9的增压泵还有链接嘛?

有,某宝搜绿一增压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副绕组当主绕组用的话 肯定会烧。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定子反过来装,可以反转。   但叶轮反过来转的话 ...

还是买两条软管算了

网友:
效果如何?噪音怎样?

网友:
测量一下主副绕组的电阻是否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买两条软管算了

楼主这款是不是全铜电机?

网友:
看看泵的结构吧,如果进入口在叶轮轴心,出水口在叶轮外缘,那么这个泵正反转进出水方向都不变的,没有改转向的意义。

网友:
这玩意叶轮没有方向性,可以反转

网友:
总觉得会漏电不安全,建议买24V等的低电压增压泵好些。楼主有了的话,可以接一个等电压隔离变压器。我那的24V增压泵虽然尽量买性能好的,但有一阵子用水太快,估计抽真空也无法增压。只能先水桶和暖壶接满水,再烧水,然后对温水放入接好喷头的潜水泵。

网友:
离心泵,反转也没用的。

网友C:
上380W的吧  这种都是垃圾 外加水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380W的吧  这种都是垃圾 外加水流传感器

就带一个热水器,不需要增压多少,又不是给主管道用

网友:
我用220v的水泵怕,早就想装太阳能上一个,由于怕青蛙跳,不敢

网友:
如果是离心泵反转也没用

网友:
水流开关才10多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