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神器--LD25电子负载仪故障求教

楼主(2019-07-18):
就是这货

原始默认是插电待机状态,按ON/OFF键启动或暂停负载仪。没用几次,也没有超电流或功率使用,现在插电就自动启动,按ON/OFF键可以进入暂停待机。问题是按照商城使用说明,长按SET键(图中黄色箭头所指)重设为插电待机,数码管也显示-OFF了,就是没有效果,仍然是插电自动启动。分别试过在数码管闪烁或不闪烁的情况下长按SET设置,甚至故意设成--ON试试,它自岿然不动。请教坛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还是有什么终极大法能够解决?先谢过了!

网友:
现在论坛广告有点多啊,打开个帖子1/3界面是广告图片

网友:
是不是按钮开关坏了

网友A:
这里有份HD35的说明书,和LD25一样的吧,只是最大功率不同。你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开机自动启动负载。或者如楼上所说,按钮开关坏了,一直接通状态,万用表试下。

网友:
没得这玩意,只能帮顶了

网友:
睿登的电子负载,楼主可以加群问厂家

网友:
终极大法就是交木板售后

网友B:
也许是开关接触不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开关接触不好  。

谢谢指点!开关没问题,弹响到位声及手感正常,测过电阻,断开时引脚正反向均在6.8MΩ,按下接通时电阻0.0~0.1Ω。排除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
软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既然开关没问题,有可能软件问题或单片机没复位。

网友:
好像应该就是这样吧,我的也上电就是开着的。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份HD35的说明书,和LD25一样的吧,只是最大功率不同。你看看是不是设置了开机自动启动负载。或者如楼 ...

我晕,一点上去就扣了35分的m币,,,,。。。。。这损失,好好几天才能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