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修』拆修炸了的容声热水壶

楼主(2019-07-18):
『X拆修』拆修炸了的容声热水壶
同事拿了一个破水壶,说给我看看能不能修。。。尴尬。

看这底座,应该是底座废了。

三颗螺丝,还好拆

壳都融了,掰开

惨,太惨了,这是质量不过关啊

插接件就是容易坏

扒好线

打磨一下焊接点

还好,上锡还算可以

焊好线后装回

结果不能用,检查壶底

拆拆拆

原来是触点打火然后烧焦不连通了

打磨打磨

再上电,可以烧水了

功率不足,不过小电流也有好处,不容易坏

可惜这质量。。不靠谱啊。

网友:
炸得好惨,恭喜修复,等牙膏

网友:
烧成白粉,难道是铝线?

网友:
便宜的电热水壶里面,我感觉美的、荣事达和苏泊尔的都还是比较耐用的。除了开关可能会出问题,基本上不会惹祸
最差就是那种十几块钱的,之前帮亲戚修了一个,电源线居然还是铝线。

网友A:
铝线的,别用了吧。。。

买个大厂的。。。

网友:
便宜无好货啊~

网友:
都是铜包吕线,那能用得住,要彻底解决问题得换成铜线。

网友:
应该是铝线。这类接线只要发热变形就不好办了,基本处于接触不好、连续发热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别用了吧。。。

买个大厂的。。。

对,没钱就买个二手名牌

网友:
应该是插座压接位置没搞好,导致温度高烧了

网友:
谢谢分享。。。。。怎么这么多电热水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没钱就买个二手名牌

容声也是个牌子货啊,不至于用铝线吧?感觉楼主的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没钱就买个二手名牌

。。。这玩意还二手啊。。。
虽然去饭店的茶水和水壶也不见得过干净。。。

酒店的水壶都不敢用。。。

网友:
看到炸,才进来的,还没见热水壶会炸的!
原来是过热短路的!!
这多年铜还那么的亮··难得啊!!!!

网友:
现在谁会用铜线,一般都是19.9包邮,用不起铜

网友C:
怎么感觉你们的电水壶都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你们的电水壶都那么容易坏的?

是了。。我一美的的电热水壶08年那会刚有淘宝的时候买的。。每天俩三壶水到现在还是完好。。没修过。。那会的美的不像现在的美的李鬼遍地。。

网友:
謝謝分享  名气越来越大,故障电器快快来。。

网友:
突然才发现:你的头像不会动了···
不过这个角度也挺好的~!
不支持动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