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服务器电源12v串联24v来用 能行吗

楼主(2019-07-18):
看了一圈 改24v 难度比较大 串联24v就简单了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爆

网友A:
改了个0~120v,0~25a,必须的

网友:
两独立电源,不共地的就行。

网友B:
电源外壳就是地,所以串联的话,两外壳绝对不能碰一起,另外电源线的地线也不能共,所以要把三头电源线的地线拆掉才行,不然38A的电流,分分钟让电源线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个0~120v,0~25a,必须的

改起来麻烦吗 我只要改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外壳就是地,所以串联的话,两外壳绝对不能碰一起,另外电源线的地线也不能共,所以要把三头电源线的地线拆 ...

这样搞倒也简单 感谢

网友:
接地线不接,然后一个正极接到另一个负极,然后剩下两极就是24v了?

网友(2021-03-10):
引用 网友A:
改了个0~120v,0~25a,必须的

有改装教程技术指导之类的吗?

网友:
这是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