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为什么国产手机崛起后,许多女孩子仍热衷于iPhone?

楼主(2019-07-18):
早些年说到高端手机品牌,首先想到的是苹果。但近几年国内的手机越做越好,比如华为,不仅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手机厂商,甚至在通信方面,苹果三星都敌不过。但奇怪的是,身边的女孩子还是用苹果手机的居多,像华为一加小米这些国产手机就用得比较少,这是为啥呢?

网友:
可能因为苹果的系统好

网友:
华为定位商务,本来就不适合大多数人,毕竟商务人士很少,再加上营销low;就不谈硬件之类的了。

就不谈小米,一加。

安卓系统适合折腾的人,18~35岁一下的男性居多。

小孩和老人,女性还是适合ios系统,不折腾,一直用。

网友:
你首先得问下为什么女孩爱爱马仕啊,GUCCI啊

网友:
因为苹果比较贵呀!女孩就喜欢贵的!

网友A:
女生用安卓如果开了未知应用来源,差不多就没啥隐私了

网友:
只买价高的。价不高如何能装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女生用安卓如果开了未知应用来源,差不多就没啥隐私了

苹果也一样啊,人家苹果窃取你的隐私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部队禁止军人使用苹果设备难道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也一样啊,人家苹果窃取你的隐私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部队禁止军人使用苹果设备难道不知道吗? ...

还好吧,用诺基亚黑白机最安全。。。安卓每个应用都能看你的照片,苹果起码就苹果公司一家。。。

苹果知道你的位置,打了多少电话,接了多少电话。。。别的安卓厂家一样知道的。。。

网友:
女孩才不管配置啊,材质啊什么的,反正贵的就是好的。

网友:
苹果系统 还是不错的,如果就常用的几个软件用用,不到换电池的时间苹果不会嫌太慢。
但是安卓的就不一样了,不会玩清缓存内存什么的,那没多少时间就给你卡死,速度慢,耗电快什么的都来了
给我老妈买了个安卓手机,动不动就安装上各种软件,她说我没安装啊,自己就出来了。
不会玩的人,玩安卓,就是这个吊样。。。。。

网友:
首先要说一下,实际上使用安卓手机的女性要比使用iPhone的更多些,但牌子小米、华为(主品牌)那些很少
,更多的是荣耀、OPPO和VIVO ,甚至是其中一些性价比很低,在男性眼中看来配置并不是那么好的机型

其实归根结底,女性用手机要求是和男性有点不同,她们希望系统不用怎么管理也不怎么卡的,录像拍照过的去。外观的话要做工要精致高档一些的,颜色好看,要突然个性,保护壳容易买到自己喜欢的。然后就是体积,有些手小的或者穿衣打扮的原因,需要更便携的小屏超薄手机。我身边的用iPhone的女性大部分还是6s\7\8这三款机型,一般这三款续航和屏幕原因男性买的比较少,甚至像我这种喜欢大屏的根本不会考虑

网友:
13815080809 那个喷子又来了,呵呵
华为手机快充9V-2A =100W 那个梗还没解释的呢,看看他这次又什么新神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id=38574#pid616462

网友:
不要说不爱国,安卓和iPhone都是国外的软件,但安卓系统太活,也容易被杂七杂八软件把系统搞趴下,iPhone软件管理比安卓严多了,自由装还不会损坏系统,适合对软件反应慢的客源,还有一般软件也是不收费的,所以用起来还是iPhone安全的多

网友:
苹果手机好用,女生用得多,男生也用得多,一般就电池让人操心一些,但是换完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我觉得就是虚荣心作祟

网友:
你认为女孩儿,女人,能愉快的用好安卓手机吗?我指的是绝大多数。

网友:
这正说明大部分人不傻
啥的反倒是那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那种.....

网友:
谁崛起了吗

网友:
国产手机崛起了吗,现在还是山寨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