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TCL P688L叠堆拆开的样子。

楼主(2019-07-18):
TCL P688L叠堆拆开的样子
拆了TCL P688L手机,最后所骁龙拆出来了,拍了个照,发上来给大家看。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A:
意思是加壳假冒成自己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加壳假冒成自己的产品?

这东西哪有假冒的,软件一跑就露馅了,不像MTK的还能刷别的型号冒充。楼主的意思是这个手机主板用了芯片叠焊工艺,拆走了上面的RAM运存,下面就是是高通骁龙的Soc(CPU)。

网友:
其实400走系统还是比较流畅的,而且即使是单卡机,4G上网时好像还能打电话。而且最低频率可以到300,410 一般都是 800起步,但走软件就相反,而且400不能完美的上4.4.4,基本没用了。

网友:
这种设计有想法~

网友B:
现在手机u都是这样封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机u都是这样封装的了。

pop封装当年诺基亚第一个吃螃蟹的,现在诺基亚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