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忙:康佳LED42X9600UF,一开机就显示首页,如何能直接进入电视信号

楼主(2019-07-18):
康佳42寸液晶,型号:LED42X9600UF,一开机首先显示首页画面,如何才能直接进入电视信号?第一次发帖,求助各位大神。
网上搜的下面这个方法无效:
【 1.在电视机的“应用”项目中打开“电视管家”,
2.选择进入“开机直达”,即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开机界面。】。根本没有“电视管家”这个选项。

网友A:
你搜的这个方法是安卓机的方法,你的电视是安卓系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的这个方法是安卓机的方法,你的电视是安卓系统么

是安卓系统的

楼主:
已在网上搜到解决方案:
步骤一:首先确定你的信号源并连接在电视上,比如我家的是用电信盒子,用的是HDMI3接口,那么我在电视的信号源选择HDMI3。
步骤二:准备U盘一只,下载APP(大刀工具http://file.dadaorom.com/upload/ ... 2/DDSuperTool44.apk)
放在U盘根目录。
步骤三:把U盘插在电视USB接口上,打开电视系统自带的金山卫士,选择安装包管理,找到大刀工具-安装打开
步骤四:打开大刀工具-特色功能-开机直达-选择TV,好了重新打开电视看看,是不是能自动进入信号源了呢?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大刀先生的幸苦付出,开发了这么好的软件,希望有能力的朋友们能给点赞助,支持大刀的创作,谢谢。

网友B:
请问所有或者大多数电视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所有或者大多数电视通用吗

嗯,我试过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