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终于走向不归路,自主开发注资的工厂无线话筒拆解

楼主(2019-07-18):
发个帖都抽不出空,简单写写  最终还是注资话筒工厂了,高频相关测试仪器真的贵,前后仪器投入了400W+,,,,,,想生产高质量的话筒只能硬着头皮投入(去参关了其他工厂都是简单的仪器)。

UHF,红外对频,双100信道,四天线,天线分集,可自动搜索无干扰信道,超远距离200米,话筒可设置50、80、100、150、200米,兼顾距离和耗电量。
昆腾微方案,音频部分采用SGM8903,放弃传统运放电路,数字音量调节。
话筒采用铝材管体,氧化黑,网罩为钢制,抗摔能力强。
其他就看图吧,目前只出了两款中端产品,工艺+质量+效果+价格都是力压同类型现有产品
先发一款的图Q-LWYX LEO-908

整体外观图

接收机整体内部图

电源部分

主控

音频

接收及天线合路

液晶屏驱动

可快速更换型咪头

话筒主板整体

话筒主控

话筒发射部分

发射功率可调节

完!

补充内容 (2019-7-27 19:38):
92楼有一些补充,主贴不能编辑了,补充在92楼了

网友A:
话筒要是能手动调频就好了。没了接收机用别的

网友B:
那个接收机里面空空的,为啥不把箱子做小点不是更省材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收机里面空空的,为啥不把箱子做小点不是更省材料吗?

壳子小了就不显专业了!就不显牛逼!

网友C:
外接电源,差评~

网友D:
话筒不错,做品牌不容易。

网友E:
外观设计的挺好的,只是要能加上Dante网络功能会更好,毕竟现在数字台已经普及了。像国内的力卡、飞达那些老厂早都有相关的网络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收机里面空空的,为啥不把箱子做小点不是更省材料吗?

因为标准长度机箱才能上机柜,这个是1U标准机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要是能手动调频就好了。没了接收机用别的

可以的,话筒可以直接调节频率,接收机也能调节频率,也可以可以红外对频。不过有导频信号,理论上不同握手协议的话筒接收机就算同频率也不通用,如果你用其他接收电路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源,差评~

专业无线话筒电源都是外置的,避免干扰产生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设计的挺好的,只是要能加上Dante网络功能会更好,毕竟现在数字台已经普及了。像国内的力卡、飞达那些 ...

这个是中端产品,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后面会出高端产品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锂电池呢?用内置电池不是更好吗?最好加装bq系列电池芯片保护,一拆电池就回厂,对以后的维修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锂电池呢?用内置电池不是更好吗?最好加装bq系列电池芯片保护,一拆电池就回厂,对以后的维修也 ...

你这是变相提高成本,好方案要一步一步的实施,牙膏得一点点的挤,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变相提高成本,好方案要一步一步的实施,牙膏得一点点的挤,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 ...

这机器主要是用在单位的,单位的只要东西好不计成本,再说东西好当然维修成本高了,可以和大疆一样啊

网友H:
建议麦克风种类多元化,除了手持,还要有鹅颈、背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麦克风种类多元化,除了手持,还要有鹅颈、背夹等等

目前开发了13款,量产了两款手持,后面11款有无线胸配,无线会议鹅颈,无线手拉手会议等多款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锂电池呢?用内置电池不是更好吗?最好加装bq系列电池芯片保护,一拆电池就回厂,对以后的维修也 ...

这款是有锂电池的,电池也是可快速更换的,有锂电池和AA电池仓两种选择,目前出货的是AA电池仓的版本

网友I:
仿森海9000,人家是数字话筒 你的还是模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仿森海9000,人家是数字话筒 你的还是模拟货

手持话筒是用的森海的管体,起步阶段没有大量资金去开发自己的外壳,只能是用公版或者仿制,电路全部自主开发
数字方案有上海博通的,经测试不如昆腾微好,所以没有采用
并不是数字的就一定好,模拟的就一定差,数字的延时问题在现阶段千元内无法解决,更何况这款机器远低于千元,真的是价格决定一切我们的做事方式是在相同价位上做到极致,稳定性,外观工艺,功能,效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筒不错,做品牌不容易。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