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佳能 MG5760 拆机 50% 问题没解决

楼主(2019-07-18):
一台佳能打印机,故障是开机正常,后部出纸异常,打印总是小车走不到打印位置,卡在右侧,点一次测试页或者喷头检测,不停的提示无纸,加纸无打印动作,小车卡住,所以拆开看看出纸传感器和进纸传感器什么情况,有没有高手修过的,帮忙看看

机器外壳 左侧边板
边板有比较麻烦的2个卡扣
前盖传感器电路板
顶盖卡扣  顶盖卡扣2 顶盖卡扣3扫描台数据线拆掉就可以拿下扫描台

后传输单元

拆散了
电源单元,这里有个隐藏卡扣

后部传感器(进纸传感器)
这地方怎么拆啊???

超大废墨盒(不懂为什么打印墨盒超小,废墨盒那么大)
清洗单元
光栅盘和光栅齿轮组

楼主:
内部那个进纸传感器部位怎么拆?要拆字车支架?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50%

楼主:
拆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拆,明天继续

网友A:
先检查小车的定位光栅,你说的这种不走纸,电脑端提示卡纸,小车不动,有部分是光栅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小车的定位光栅,你说的这种不走纸,电脑端提示卡纸,小车不动,有部分是光栅脏了。 ...

开机小车正常,清洗小车正常,打印测试页进纸正常,出纸异常,这个时候小车不动,光栅盘和光栅条检查过了,只有轻微污渍

网友B: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可以送两个人 一人50%

网友(2019-11-12):
家里有个mx348卡纸  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