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巧用G字夹~细拆精修日立WH12DH冲击起子,解决轴承锈死故障!

楼主(2019-07-18):
前言:日立工机株式会社从1948年起开始制造电动工具。起初它制造工业上金属加工用电动工具,继而又发展了电动工具用的高速电机技术,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电动工具制造厂家之一。日立工机商业(中国)有限公司是由日立工机株式会社于2005年在中国全额出资成立的大型销售采购公司,具有独立进出口权,承担中国大陆日立电动工具及相关产品的采购和销售。 目前日立工机集团在电动工具方面位居世界第4位,在日本、中国、马来西亚、欧洲等地超过800种以上的电动工具进行生产和制造。

一楼:日立WH 12DH对比和拆解

▼-----
简述:日立冲击起子种类繁多,这次购入的是老式镍镉电池的冲击起子,研究下构造,有所发现,对这款冲击起子很感兴趣。搜集到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分析。

▼-----镍镉系列冲击起子
型号:WH 8DC2 这款是9.6V ,塑料保护罩 。

这款是铝合金保护罩,设计上要比上面这款坚固。

型号:WH 12DAF2款是后期出的一款冲击起子,带包胶和照明灯。

今天介绍的是这款型号:WH 12DH,这款是绿色。
外观简洁漂亮!

我这款WH 12DH是黑色 。

▼-----重要区别在于碳刷容易更换。个人认为这个设计性价比更高些。

▼-----这是这次我要展示的主角:黑色 WH12 DH

▼-----骑驴看唱本——下面瞧

刚收到的样子:破旧 ,下面有开裂

借图展示标签标识,
品牌:日立工机
型号:WH 12DH
电压:12V
转速:0—2200RPM

本冲击起子采用了新技术:寿命2倍以上,打击力1000KG.CM

另一面外观 ,带挂绳也算小小惊喜。

▼-----漂亮的外貌上面也都展示了,下面直接开拆,验货

看到电机和调速开关,锈蚀很少,过关

驱动齿轮正常

另一端打击部分支撑结构都是铝合金,用料足。

电机输出齿轮这里放了一个很厚胶圈垫——减震作用,

电机轴尾部带毛毡,原来应该是含油的?

▼-----拆关键部分碳刷。直接碳刷帽设计——便于更换碳刷,电机寿命更长。

拆下来碳刷帽和碳刷 ,碳刷很长 ,看来此机用的不多。

碳刷支架金光灿灿,内里换向器也有铜色

▼-----调速开关参数:DC12V20A

MOS管能看清K3069

▼-----拆打击头 ,铝合金构造

方法:拔出来的

内部黑色二硫化钼:
二硫化钼润滑脂是由无机稠化剂稠化酯类合成油,并加有二硫化钼固体润滑剂和抗氧化、防锈蚀等多种添加剂精制而成的二硫化钼极压润滑脂。此高温高压润滑脂设计用于高温、高负荷/冲击负荷等环境下的轴承和运动装置的润滑,提供长效的防磨耗和锈蚀保护。适用温度范围:-30~+350℃。
好油(??д?)b ,咱没有 ,但里面有些锈蚀,也要清除掉的。

厚实的铝合金保护罩

前面的打击子。

看到驱动齿轮上黑色带红褐色,也就是锈蚀。

固定支架,铝合金构造,低级点产品都是用的尼龙支架。

内置钢圈

拆下来驱动齿轮和固定销。

拆下来固定支架上的轴承 。原因:轴承卡死

这款轴承卡死,转不动,要处理。

楼上对比、拆解完毕,楼下进行维修——测试操作:

楼主:
『 元作 』巧用G字夹——细拆精修日立WH12DH冲击起子,解决轴承锈死故障!B

二楼:日立WH12DH维修与测试!

▼-----先来修复后的WH12DH镇楼

▼-----
1、G字夹修复卡死的轴承。
外观比较干净怎么就锈蚀了呢?看来是潮气入侵,内部生锈。
轴承内径小,滑溜,不容易操作。
想了几个小办法,都没搞定 。
灵机一动,尝试用G字夹。

先找到一枚螺母

把螺丝卡住轴承内环

拧紧——带手套拧轴承外环——轴承旋转固定不稳,失败

更换一枚小螺丝,这个接触面比原来的大些。

夹紧——带橡胶手套——用力拧——拧——动了

多次旋转,旋出了轴承内部的油。
修复成功。

既然内部有油,直接安装上。

▼-----
2、维修电机卡死的故障

我的办法用强力磁铁条,伸进电机吸出来内部残渣。
下面是战果。

清洁转子
工具:酒精和棉棒

棉棒浸酒精——这样伸进去擦

拆下来碳刷很容易擦。

边旋转边擦 ,棉棒黑了,换向器亮了

▼-----清洗打击部分

细心发现,这俩齿轮有倒角,说明安装是有方向的。
左面齿轮有倒角。

放大图片看看。
上面是倒角

这个齿轮上面是锐角

那么安装的时候,倒角朝向电机驱动齿轮,因为这样齿轮容易插入。

▼-----打击子清洗干净

打击子内两个钢珠。

加 2号 润滑油

尾部电机轴上也加点。

▼-----
3、维修快速夹头钢珠卡死。
先给夹头加油。

拆下来卡簧,垫片,弹簧,夹头外套

钢珠锈住这个孔里了 ,捅下来。
加油清洁 ,维修成功

▼-----
4、组装:
清洗完外壳

电机已除锈 ,开关已清洁。

调速开关mos散热片安装到位,这里缺口是散热孔。

安装外壳,拧好碳刷固定帽

试验上批头——她轻松,我愉快。

粘好裂开的脚 。

▼-----细拆精修后展示图——

▼-----
睿登数控电源,带过载保护,是测试电动工具利器。
测试A
电压:15.4V
电流:8.1A

GIF展示:空载正常3A左右电流,在正常范围。

测试B
上电池包测试 ,完美自制转电池包接线 。

夹好正负极

接上电池包。
这个标称12V冲击起子,接14.4V电池包 ,开启了——开挂模式,性能杠杠的。

我这十台有刷,干不过你一台无刷?我就不信

维修——测试完毕▼-----
绿色纯生态座驾,打道回府,o(∩_∩)o

总结:本帖先通过对日立多款冲击起子对比,展示了此款带可拆卸碳刷电机的优点。
再通过1、维修轴承。2、维修电机。3、维修夹头的三次精彩维修,展示此款冲击起子的做工和构造。
最后通过细拆精修,保证了日立WH12DH可靠性能。并用动态图展示了维修成果。

巧妙制作测试线,测试日立WH12DH冲击起子拧螺丝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80

注:申精作品,潜隆数码论坛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完,感谢欣赏,欢迎点评!

网友A:
隆哥真是好手艺啊!我觉得前轴要不要用600目砂纸打磨一下?电机的话多用点WD40喷进去好好洗一洗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隆哥真是好手艺啊!我觉得前轴要不要用600目砂纸打磨一下?电机的话多用点WD40喷进去好好洗一洗好一点吧。 ...

不磨为好 ,只要能互相结合磨到的部分,多次使用自然就光亮了

网友:
油不会卡死,应该有其他原因,有可能的话还是换掉好

网友B:
机器底部加一个dc母座,即插即用,更方便!

网友:
来欣赏大作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塑料用那种胶粘

网友:
轴承卡死后还可以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底部加一个dc母座,即插即用,更方便!

日立镍镉电池盒很好找 ,以后改造锂电池

楼主:
谢谢坛友 ,文章不好写,精细拍照加写作基本要一天了 ,期待版主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塑料用那种胶粘

我这个外壳用二合一粘合的 。

网友:
黄尚,爱江山更爱电动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妥妥的精华帖,等牙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外壳用二合一粘合的 。

多谢楼主告知

网友:
这个轴承我有一大堆,而且轴承的金属油封盖可以拆掉的,从油封内圈用一个尖刀片轻轻一撬就开了,里面可以洗干净加上黄油,再把油封盖盖上就行了

网友D:
精品文章,齿轮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品文章,齿轮很强大

很久没见老朋友,甚是想念,
感谢支持 ,这款冲击起子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东东让楼主维修好起死回生了,羡慕中。帖子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