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硬盘接口改type-c

楼主(2019-07-18):
移动硬盘的接口  太不方便 想改成type -c就不用特地带多条线
wechat_upload15634486045d30551c6e23f
能不能用这种板
wechat_upload15634487305d30559a6f69b
飞线把接口改掉   求接线定义图解

网友A:
不如重新买个硬盘盒了

网友:
体积太小 飞线不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重新买个硬盘盒了

msata  asm桥接的盒子 体积这么小的不好找呀

网友:
理论上可以,原本的一个走数据一个走供电,C口的话,供电走线加粗就是了,数据接口定义要自己查

网友B:
这种借口用普通安卓的数据线也可以  就是传输速度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借口用普通安卓的数据线也可以  就是传输速度有点影响

是的 单边可以用安卓的  相当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