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得伟133小强5481东成dczc24威克士388选哪个?

楼主(2019-07-18):
今天又看了个得伟133,劲是挺大,但是好像电池不太耐用,有用过的没?
………………分割线………………

最近准备买个锂电锤,主要用来钻各种孔,6.8.孔居多,10.12.次多,14的偶尔打。

用途:安装监控摄像头(主要是6个8个的孔,设备箱打12的孔,),电子围栏(主要是12的孔,走线时需要打6个的孔)。

因为是长期使用,所以主要要结实耐用,另外就是力量大,打孔效率高。

之前一直用的东成20的有线电锤,耐用倒是很耐用,常年天南海北的打孔,五年了从来没修过,就是走哪要把电源线拉哪,很不方便,而且力量偏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所以考虑买个锂电的。

看了大有5401,小强5481,东成dczc24e(重),东成dczc02-24e(轻),威克士wu388

有长期使用的推荐下哪个更好用?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用的?价位1500以内。

网友A:
我有时也做楼主类似的工作,用国产的五六百的也好用的很

网友B:
大有5401我也有,性价比高,不过打天花容易进灰卡夹头。

网友:
  沪工 东成  博世  ……

沪工的东西 质量不错 电池也是好货 ……

网友:
我跟你使用情况一样,也想买一个锂电锤,不知道选哪一个

网友:
威克士还是算了光是声音大根本打不动,属于垃圾

网友C:
牧田?
牧田?
牧田?
看了很多推荐,我只想到牧田

网友:
工具是消耗品,无法长期使用的,都会坏的,
应该是价格低的有优势,

网友:
貌似大有用的坛友多吧 威克士打不动不会吧 我用的12v轻型电锤都没问题啊

网友:
恩 闲余淘一个二手牧田242 这是无刷的 一般不带电池 电池另外找 加上电池充电器1500应该还有剩 电池要好的 电锤动力大 电池差了 带不动 电池保护板动不动就容易断电保护

网友:
牧田比较不错

网友:
闲鱼找松下6813,祼机300-400多,,空电池盒60左右,自己组个2并7串的索尼C5,24v6A,150元左右,动力杆杆的,保护板7串的不好找,电池盒上装个电压表,充电器用索尼4.2V的7个组个平衡充,40左右,700搞定,差点是要自己动手,组装等。我有2⃣️台6813,工作用,装监控,装广告牌,打14的洞装膨涨钉,力气很大,快,

网友:
性价比最高5401   1000钱以内都买过用不了多久就磨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
牧田?
牧田?

牧田只有171轻一点 打10mm无力

网友:
喜利得36V电锤用着不错

网友:
威克士388不错,闲鱼买两电一冲不到900

网友:
看那偏 捡漏日立锂电电锤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也做楼主类似的工作,用国产的五六百的也好用的很

有具体型号推荐没?

网友:
推荐得伟273,或喜利得te6-a22,或米沃奇27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5401我也有,性价比高,不过打天花容易进灰卡夹头。

,,,,貌似所有电锤打顶都容易进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