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2CM散热风扇改装电扇阵列。

楼主(2019-07-18):
用了9个12CM的风扇做的阵列。全扎带捆绑,更换风扇容易。效果不错。功率很小,5伏才11瓦80毫安电流。没有一点噪音。风也柔和。范围大。12伏才27瓦170毫安电流。能吹5米左右,范围很大。噪音大概和最高速的转页扇差不多。

开始简单的接法,全扎带工艺。

开始简单的接法,全扎带工艺。

加的独立供电电源。80瓦的。

加的独立供电电源。80瓦的。

开关位置。可以切换5伏12伏。扎带绑定。

开关位置。可以切换5伏12伏。扎带绑定。

全部风扇正负并联,这样接线不影响电源以后其他地方使用。

全部风扇正负并联,这样接线不影响电源以后其他地方使用。

正面照,下面电源够重风扇不会翻。

正面照,下面电源够重风扇不会翻。

风扇尺寸。

风扇尺寸。

接通12伏的电流。9个风扇才172毫安。

接通12伏的电流。9个风扇才172毫安。

接通12伏的功率。9个风扇才27瓦。

接通12伏的功率。9个风扇才27瓦。

接通5伏的电流。9个风扇才80毫安左右。

接通5伏的电流。9个风扇才80毫安左右。

接通5伏的电流。9个风扇才11瓦多点功率。

接通5伏的电流。9个风扇才11瓦多点功率。

网友:
牛掰。。。。。曾经我也有这么多风扇,品牌台式机拆的,早知道可以这么干就不贱卖了

网友:
电子温度体温计家用精准儿童婴儿宝宝探热器红外线医用耳温额温枪29元

网友:
这个当风扇好,静音,省电!

网友:
楼主这是几(6)这又是几(9)

网友:
只有我看到的是六个风扇吗?

网友:
12cm的好啊,静音

网友A:
6个!6个!我只看到6个风扇

网友:
我给路由散热是两个12cm12V的风扇串联接12V上,基本上算是静音,风也不算太小

网友:
记得见过48V的风扇阵列。好像是服务器用的.

网友B:
功率怎么算的??

12v *0.172=2.064

不对吗?

网友B:
对了,电源太大了,自身功耗太大,不经济。不如搞个12v0.5a的路由器电源,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电源太大了,自身功耗太大,不经济。不如搞个12v0.5a的路由器电源,省电。
...

单纯看是不划算,但是功率计显示5伏才80毫安电流,11.5瓦的功率。完全不耗电。而且一般都开5伏就很凉快了。声音几乎没有。12伏风就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6个!我只看到6个风扇

是我搞错了,就是6个,但是随时可以加到9个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怎么算的??

12v *0.172=2.064

不用算,看功率计简单很的。。。。

网友:
做过一个一样的,也是6个,哈哈。
9V供电就够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都没想到!这个夏天快过了,明年试一试

网友C(2022-07-08):
以前也搞过,就是不耐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搞过,就是不耐摔啊

谁家电扇都不是随便摔着用的呀,楼主这个捆到ATX电源上了,不容易歪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