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低估而众筹失败的产品,充电平稳速度快——Block 01开窗充电宝

楼主(2019-07-18):
前言:近几年充电技术的发展可谓迅猛,充电宝也从笨重的外观脱胎换骨蜕变成为小巧而且功能强大的产品,无论是否在充电宝的基础上搭载其他附加功能,在选购一款充电宝的时候,产品所能支持的快充协议、充电速度以及稳定能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这次在某众筹平台上拿到一款比较特别的充电宝,据说是一款难以查找出缺点的产品,可惜的是,这款产品目前已经众筹失败,但是我依旧拿到了这款产品,经过测试,我发现这是一款被大家严重低估的产品,那么它是否真的没有啥缺点呢,现在我就用数据给大家分析一下产品的具体性能。
产品的开箱:厂家送过来的所有组件中包括一个完整的充电宝包装、保修卡和一条Type-C充电线,不过这里还是得提前说一下,这条赠送的Type-C充电线其实有点多余,怎么多余呢,请往下看。
充电宝的外包装采用回收纸质制成,极具环保概念,一体式雪白的外观以及压印出来的纹路,从外观上来看,非常近似于太空穿梭舱的造型。
盒子四周并没有过多的信息介绍,仅在盒子的背部黏贴有一张产品的物理参数介绍。
在盒子的开口处采用了一次性贴纸设计,上面标识有开口撕条箭头,顺着方向即可轻松撕下。
开箱后可见充电宝外面还采用了塑料袋进行封装,并稳稳的塞紧在盒内。
底部还有张简易的卡片式说明书,省略的文字直接用图片表达。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充电宝的官方型号为BLOCK 01,外观上采用比较硬朗的四方体设计,规格大小为131.5mm*74mm*15mm,可方便放入口袋内随身携带。
壳体为塑料制成,外表面为灰黑色的类肤质涂料喷涂而成,手感温润不易打滑,当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全透式的开窗设计,CNC切削铝合金金属边框配1毫米厚的钢化玻璃造型结构,可非常直观的查看到内部电路板的设计,让产品所选用的原材料和制造工艺一览无余,科技感设计十足。
它内置有一块容量大小为10000mAh左右锂离子电池,并搭载了智融SW6106芯片,可支持目前市面上最新的PD3.0充电协议、QC3.0充电协议和FCP充电协议,基本能满足目前电脑或者手机对快充的需求。
电池电量的多少依旧采用传统的电源指示灯设计,从左到右分别为橙色的快充协议显示灯、电量过低提示的红灯以及电量多少的白灯。
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这颗电量过低指示灯会在电量过低于20%的时候才能直接发光,而且设计中,这颗灯在发光的时候会以呼吸灯的形式一闪一闪的发光。
连20%的电量指示灯也是如此,足以在电量耗尽前尽可能的吸引你的目光,别等到电池没电才想到充电。
遗憾之一就是产品所能提供的输出插口非常少,仅在顶端设计了电源按键和一个Tyoe-C双向插口,可分别支持5V3A、9V2A以及12V1.5A的输出,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8w。
为方便外出使用,所以还设计有隐藏式的Type-C自带线,线长实测仅有4厘米,所以看到这,你们知道我为啥说厂家赠送的充电线多余了吗,因为这个充电宝没有USB插口,仅有Type-C插口,而赠送线材为USB转Type-C插口的充电线,根本没法用。
在充电宝的底部印刷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
产品的使用测试:我本人喜欢用事实说话,所以对于产品的实际使用性能,还是得从基本的测试开始吧,测试前先定义一下,产品身上的Type-c接口我会直接称呼为Type-c端口,而自带线则会称呼为Type-c自带线。首先对Type-c端口进行协议诱骗测试,所测到的实际结果如下图所示,可见这个端口可支持目前最新的PD2.0、PD3.0、QC3.0以及FCP协议,不过这当中没发现它能支持苹果的速充协议,但是基本能满足对市场中常见手机或电脑充电的需求。
而Type-C自带线则能支持苹果2.4A充电协议、QC3.0协议以及FCP充电协议,并不支持PD充电协议,这点略有点遗憾。
接着对Type-C端口进行5V步进电流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发现此端口在输出5V的情况下,最大电流可达到3.9A,最大输出功率为16.2W左右,输出过程有两次线补作用,而在正常的输出电压范围内,最大电流值为3.33A,最大输出功率为16.2W,输出电压为4.86V,实际输出参数比厂家宣传的要高一点。
而将此端口诱骗输出为9V的情况下,对其进行9V步进电流测试,其结果如下图所示,此时产品最大输出电流为2.4A,最大输出功率为19.5W,有线补作用,在正常输出电压的情况下,产品最大输出电流为2.2A,最大输出功率为19.3W,对应的输出电压为8.78V,同样比厂家的宣传要高。
将此端口诱骗输出为12V的情况下,对其进行12V步进电流测试,其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此时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8A,最大输出功率为19.6W,输出过程有两段线补作用,而在正常的输出电压范围内,产品的实际最大输出电流为1.6A,最大输出功率为19.4W,对应的输出电压为12.11V,同样比厂家的宣传要高点。
因为测试自带线的Type-C公头接口需要转接一个接头,所以所测结果会略微偏小,因此对于自带线的测试结果仅供参考。首先对自带线进行5V步进电流测试,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此自带线在5V情况下,可最大输出3.8A的电流,最大输出功率为15.6W,放电过程有两次线补作用,在正常的放电电压范围内,此端口的最大输出电流为3.1A,最大输出功率为14.7W,对应的输出电压为4.75V,基本符合厂家的宣传。
诱骗此自带线输出为9V的情况下,通过步进电流测试,得到此自带线输出最大输出电流为2.4A左右,最大输出功率为19.1W,有微弱的线补作用。在正常的输出电压范围内,此电压下的最大输出电流为2.1A,最大输出功率为18.8W,对应的输出电压为8.97V,基本符合厂家的宣传要求。
在12V的电压情况下,进行步进电流测试,得到此电压下,自带线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8A,最大输出功率为19.2W,而在正常的输出电压范围内,产品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6A,最大输出电压为19.1W,对应的输出电压为11.94V,基本符合厂家的宣传。
那么产品的实际放电能力如何呢?为此我选择罗马仕PC10 Pro充电宝与其进行一下对比,毕竟参数上看,大家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仅对罗马仕所支持快充协议的USB充电插口进行测试。
首先对Block充电宝的Type-C端口进行5V3A放电测试,所得测试曲线如下所示。可见产品的放电曲线非常的平直,电压基本维持在4.95V附近徘徊,总计耗时约为2小07分,测试得到的额定容量约为6390mAh,释放总能量为31.43Wh,根据厂家提供的电池总能37Wh进行计算,可得产品此端口在5V3A的放电情况下,实际的转化率为84.95%,转化率略微优秀。
而罗马仕充电宝在5V3A的放电情况下,所测情况如下图所示,产品总放电耗时2小时09分,放电曲线非常平直,放电均压为4.97V,放电总能为32.04Wh,实际转化率为86.59%,比Block充电宝的转化率略高。
而同样在5V情况下,对Block充电宝进行5V2A的放电测试,所得产品的实际放电时间约为3小时31分,释放均压约为4.94V,测试得到产品的额定容量约为7043mAh,所释放的总能为34.79Wh,据此可以换算得到产品在5V2A的放电能力下,此端口的转化率为94.03%,转化效率极高。
对应的罗马仕5V2A放电测试,产品总放能耗时3小时29分,放电曲线非常平稳,放电均压为5.00V,总耗能为34.92Wh,实测转化率约为94.38%,与上面的Block充电宝非常的接近。
在9V2A的放电测试中,可清晰看到Block充电宝有两次线补作用,但是基本非常的平直,从其测试曲线图中可知,此端口在9V2A的放电能力下,均压值约为9.03V,释放总能约为29.65Wh,转化率约为80.14%,转化率刚好及格。
而罗马仕充电宝在9V2A放电测试中,同样拥有两次线补作用,所不同的一点是,罗马仕充电宝从这电压开始,就基本符合市面上绝大多数充电宝的通病,在中后期产品的输出电压直步下降,末期基本低于数码产品正常的充电电压,放电过程无法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压,而且更有甚者会在测试一半时间的时候,电压值直接掉到无法使用的地步,所以需要在此电压下做平稳充电的人群来说,这点在Block充电宝上比较有优势。回到正题,此时的罗马仕充电宝放电均压为8.81V,释放总能约为30.19Wh,转化率为81.59%。
在12V1.5A的放电测试中,可见Block充电宝的放电曲线依旧非常的平稳,这点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大多数的充电宝产品在这种电压下放电测试,很难在最后一半电量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平稳的电压曲线,图中可知产品放电电压一直维持在12.09V的位置,释放总能约为25.46Wh,放电时间约为1小时24分,转化率为68.81%。
而罗马仕充电宝在此种情况下,放电到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电压实际上已经不正常,电压掉的比较厉害,放电总能为29.89Wh,转化率为80.78%。
那么Block产品自带线的放电能力如何呢,因为加装有转接头的缘故,会有部分能量消耗在转接头上,所以自带线的测试结果依旧只能作为一种参考。首先进行的是5V3A的放电测试,可见产品放电均压维持在4.77V左右,放电总计时约为2小时01分,释放总能约为28.89Wh,测试得到的额定容量约为6059mAh,转化率约为78.08%,除去转接头的话,估计此结果应该同上面Type-C端口的测试结果一样。
而进行9V2A的放电曲线测试,则可以看到在放电过程中,产品有三次线补作用,基本能稳定电压在8.95V左右徘徊,释放总计时约为1小时22分,释放总能为24.59Wh,转化率为66.56%。
在进行12V1.5A放电测试时,其放电曲线同样非常的平稳,放电总计时约为1小时11分,放电均压约为11.99V,放电总能为21.42Wh,转化率约为57.89%。
因为Type-C端口为双向端口,所以对它进行充电测试,测试选用的是原装小米5充电头,发现此端口可以以12V大小的电压进行充电,所得充电曲线如下图所示,产品总计充电耗时约为3小时49分,充电耗能约为47.49Wh,充电转化率极高。
作为对比,依旧祭出罗马仕充电宝的快充充电曲线,不过一样采用小米5原装充电头充电测试,产品却仅能以9V电压进行充电,充电总耗时约为3小时29分,充电总耗能约为47.89Wh,充电转化率比Block低很多。
那么产品对实际的手机充电效果如何呢,将Mate20X连接Block充电宝的Type-C端口进行充电测试,发现产品能以8.87V1.84A的快充形式进行充电,充电功率约为16.327W,充电速度较快。
而转到直接使用Type-C自带线进行充电测试,发现产品同样也能以14W的快充进行快速充电,充电效果较好。
总结:优点:产品在选材和做工上非常的优良,开窗式的造型设计非常具有科技感,所能支持的快充协议也非常的多,而且放电过程非常平稳,电压控制稳定性非常高,放电转化率和充电转化率也比较高,实际充电能力也比较好。
缺点:产品的所提供的插口有限,无常用的USB插口设计,价格过高,性价比不足。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赠品线是用来给充电宝充电的吧.

网友:
有钱的不喜欢,喜欢的不值得....

网友:
自从用了华为Mate系列手机,就不需要充电宝了!

网友:
极客范十足,外观还是不错的

网友:
评测不错 拆开看看吧~

网友A:
这货我在头条上见过啊,当时仔细看了一下作者的设计理念啥的,但是看到最后那个价格,将近200块的售价我果断放弃!一半的价格我就有很多选择了,而且是大品牌、经历过市场检验的产品,这种定价机制就是自己作死,情怀已经不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我在头条上见过啊,当时仔细看了一下作者的设计理念啥的,但是看到最后那个价格,将近200块的售价我果 ...

这点确实,性价比非常不高,但是功率输出非常平稳确实是其他充电宝难以企及的

网友:
这款充电宝不采用其他营销方式,肯定只有挂。实在不行就强化小众路线,保证饿不死再说

网友:
连普通的USB接口都不留一个,作为充电宝来说,这是设计人员的严重错误。这个产品死得其所

网友:
TQKA 10000 才39 ,一样的主控,

网友:
上次我们单位来上门推销产品的台妹送了一个类似的给我们同事,给我抢过来了。回去看看拆开有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