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移动版T12

楼主(2019-07-18):
来数码之家好几年了吧,都是看各位大神的帖子,从来没发过一次,今天也发一下最近做的移动版T12.用的是12V的电池组,三块手机电池串联加平充接头,由于以前做的电池版的升温比较慢,所以加了一个升压模块,控制板用的自己焊接的NMOS版本的,手柄也是自己做的,不说那么多了上图!!
面板用的洞洞板做的外壳用的09年的电动车充电器外壳还有日期呢

楼主:
不知道为啥手机端不能发太多东西嘛,

本来编辑好的,不知道为啥中间的介绍什么的都没有了,只剩下图了。可能手机不适合发帖吧

网友:
牛,这个利用得很好,最近正打算做一个移动版

网友A:
有升压板为什么还要串联电池

网友B:
用升压板电流不小,手机电池怕会英年早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升压板为什么还要串联电池

3.7直接升24V恐怕升压模块撑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升压板电流不小,手机电池怕会英年早逝

升压板限制了输出电流,不加升压板就失去了T12的意义,太慢

网友(2022-11-08):
中的那个电压表怎么显示温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压板限制了输出电流,不加升压板就失去了T12的意义,太慢

中的那个电压表怎么显示温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