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两片 IBM power6 CPU CMP

楼主(2019-07-18):
两片 IBM power6 CPU CMP ,单片双核@4.7G
来自一台 P570 9117 MMA

值得称赞的是,虽然频率如此之高,可是IBM的制作工艺很好,使它的发热并不比PD高。当时性能也是很棒的。

网友A:
普通主板要是能用上这种双面的针垫会基本杜绝断针的麻烦,现在大型机都淘汰了这技术普通机器还是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主板要是能用上这种双面的针垫会基本杜绝断针的麻烦,现在大型机都淘汰了这技术普通机器还是没用上。 ...

可能是专利的问题。IBM的芯片黑科技专利多了, 授权给inte只能砸自己饭碗。PC的DIY市场又萎缩的很小一块,没有几个自己攒电脑的了吧。品牌大批量装机厂又把成本限的那么死,而且他们的目标用户根本就不会去拆CPU,根本不会考虑针垫这这些玩意儿。

网友B(2019-09-13):
IBM的CPU民用也没有多少吧,MMX以前还多一点,后来就只有苹果电脑上了几年。现在已经没有了。好像PS3还用的IBM构架?

网友:
新奇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CPU民用也没有多少吧,MMX以前还多一点,后来就只有苹果电脑上了几年。现在已经没有了。好像PS3还用的 ...

PS4已经转向x86了 CPU是amd提供的

网友(2019-11-25):
只是见都没见过这种处理器,开眼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