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斐讯 PhiHardisk H1 移动硬盘盒改显示名称

楼主(2019-07-18):
手里有几个PhiHardisk H1 移动硬盘,插上电脑后,都显示为:PhiHardisk H1,无法区分。
所以想办法把它给改个名。下面是方法。
需要的工具:
1.编程器1个。
2.电烙铁 1把。

方法:
1.拆下PhiHardisk H1板子上的存储芯片。

2。把存储芯片放编程器上,读取原来的固件。把固件保存为文件。

3.用winhex 打开保存的固件文件,搜索:PhiHardisk H1,把名称改成你自己需要的。然后保存。

4.用编程器把修改好的固件文件写入存储芯片。

5.把芯片焊回硬盘盒的板子上。
搞定。

网友A:
这编程器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编程器不便宜。

不贵,以前搞路由器时候买的。38块。

网友:
东西都有,等有需求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编程器不便宜。

要便宜 就CH341,十几元还包邮,加个10元还能买个弹跳座。

网友:
可以改成汉字么

网友B:
改了名字可以提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名字可以提速么

当你有好几个移动硬盘,都插电脑上,发现所有的名字都是一样叫H1,你啥感觉?哈哈哈

网友:
当年这样改过电信的光猫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原来名称是存在这个芯片里面的

网友:
蓝牙和无线网线的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有好几个移动硬盘,都插电脑上,发现所有的名字都是一样叫H1,你啥感觉?哈哈哈 ...

等有人赠送几个再说  盘符A,B,C,D,E。。。。这些总还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你有好几个移动硬盘,都插电脑上,发现所有的名字都是一样叫H1,你啥感觉?哈哈哈 ...

可以在资源管理器里直接对硬盘分区进行属性编辑加备注命名,还支持汉字,例如软件,游戏,系统,还可以加编号,换电脑也能正常显示,很方便的。我台式机内置两个硬盘,同时再插两三个移动硬盘,都不会搞混,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资源管理器里直接对硬盘分区进行属性编辑加备注命名,还支持汉字,例如软件,游戏,系统,还可以加 ...

我指的是系统发现硬件时候的提示,肯定都是H1啊

网友D:
我差的是改一个名字吗?
我差的是硬盘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差的是改一个名字吗?
我差的是硬盘盒啊

哈哈哈。当初18买的,那根type-c数据线也值好几块钱。

网友E:
用341能改吗? 我是心态不好,不想见到这个品牌字母,路由器我刷了固件,用标签贴住那个logo, 这个硬盘盒也是不想越看看伤心,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41能改吗? 我是心态不好,不想见到这个品牌字母,路由器我刷了固件,用标签贴住那个logo, 这个硬盘盒也 ...

341当然可以啊!只要是编程器,不管是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量产工具直接改设备ID信息
我的JMS578主控的硬盘盒就被我改掉了厂商,设备ID,产品型号

网友:
现在某多多,这个硬盘盒子15一个不包邮,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