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YD2810B电桥容量指示灯不亮问题

楼主(2019-07-18):
这部老电桥是我去年收的二手机器,2003年出厂,历经这么多年风雨来到我手里。
当时卖家只包开机测试,其他不包,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就收了赌一下。
到手精度还可以,只是NF的指示灯不亮,其他正常。因为不常用,就没管了。
这段时间常用,有一个指示灯不亮,有时比较麻烦,毕竟老机器了,如果有第二个指示灯不亮就判断不准了,特别是绕制电感的时候。
于是凌晨两点钟,决定修一下。

拆机

打下全部螺丝

拿掉上盖

滤波器与变压器

稳压部分

稳压模块

这两个黄色芯片有意思

继电器

十几年了,焊点还是这么光亮

当时想拿掉显示电路板,结果拆掉边框发现只能从里面拆掉电路板

打下电路板上的全部螺丝

封条还在,看来这个机器没被肢解过

拆下全部螺丝发现这块挡着,电路板拿不下来,然而螺丝估计有点锈蚀了,没拆下

只好弯曲下电路板了,幸好距离够

经过测试万用表测试,led指示灯损坏,需要重新更换
拆下原来的led

焊接上一个新的

开机测试10NF电容

指示灯ok,请忽略测试数据,因为是测试没清零

新的太亮了

搞定,装机

凌晨两点半,修好睡觉了

网友A:
科普下电桥是只能用来测试电容电感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有台电桥,折腾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三个灯该同时换,这样就一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普下电桥是只能用来测试电容电感吗

常见的3302系列是LCZ+DCR以及相应的副参数

网友:
用不起电桥,只能用万用表了

网友:
这种led灯倒是很少坏的

网友:
多少钱收来的?

楼主:
300块
字数补丁

网友(2022-05-04):
黄色芯片是以前的老排阻,网络电阻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