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上世纪的产物-FC游戏机拆解及小改

楼主(2019-07-18):
前几天拼夕夕突然送我几张劵,一张22元的买了华强北最强三电,弹窗,无线充,入耳检测款真无线耳机。

还有一张5元的,实在找不到东西买,于是买了个FC游戏机怀旧一下。

隔天就收到了,比想象重点要小,由于知道不能插卡,也在意料之中。

外观很现代,明显不是上世纪的风格:

侧面全是日文,这玩意敢出口到岛国?

开盖一看,造型还能接受:

这价位,背面标签都懒得贴一张,还好模具上有型号:

随机的电源,就是那种买手电筒送的那种,只有一个三极管的,输出电压空载5.7V,吓得我没敢用这个试机:

作为一个电子强迫症爱好者,有东西怎么能不拆!真简洁,单面板,还好没用那种纸质的板子,正面量开关,一晶振,还省掉一个电容:

反面一个大牛屎,这个在意料之中的之中,1993年前后,买的便宜红白机,就是牛屎了,不过那时候是两三片,逐渐缩减到1片;主控芯片和闪存用的电源是3.3V,厂家良心的用了2个4148作为降压手段,输入5.1V的时候,降压后有3.47V,明显偏高,这个要改,必须改:

去掉一个二极管,勘察地形,换上AIC1117-3.3,妥妥的输出3.27V,觉得安全感爆棚,幸福指数上升:

闪存大概是一个16M的并行闪存,估计是古早年代拆机货或库存的,说不定还是SLC呢,懒得查,反正能用,电源输入端缺一个电容,很难接受,必须加上:

随便找一个16V电容焊上,本来还想并一个6.3V稳压管的,一时没找到,下回再说了:

通电试机,待机状态下电流惊人的小,只有22mA左右(PS:没换1117之前更小,1117有3mA的静态电流,拉低了整机的效率)这3.5转莲花线是配的,幸亏我投影机有莲花赚3.5母转接线:

运行游戏后,大约25mA,不插手柄大约24mA,现在的牛屎高科技真的很省电: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换用乐视的电源,电压高0.1而已,电流就30多了,运行游戏直奔45mA,不解:

游戏说有400个,店家说有80多个重复,实际可能更多,打开一个魂斗罗,里面居然有二级菜单,各种选关,各种选枪,最后上一个经典的游戏画面,办公区灯太亮,小投影机力不从心,但能看见:

好久不发帖了,今天玩心勃发,来一贴,欢饮加M。

网友:
小时候可是抢着玩的,现在科技变化太快了,爆炸时代

网友:
老古董级别的游戏机了

网友A:
电子垃圾啊。
U口能换卡吗。

网友:
包装还标着SFC呢,有没有火焰纹章

网友:
大国工匠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垃圾啊。
U口能换卡吗。

看好了 那个U口只有电源脚接出来

网友:
儿时的经典,租机子打一晚上。

网友:
说实话,这种游戏机绝对不是怀旧的款,我小时候私藏压岁钱去买几十块的那种全是插卡机,至少电源是一坨变压器的那种,其实我更小的时候,家长去广州那带过真正的古董游戏机,价值七八百块呢,还买了两张卡带,一张六七十块,卡带里面四五块很长的那种硬封的芯片,里面游戏十几种,但有几百个选项,就拿魂斗罗来说,重复的有几十个,但武器和生命数不同,三条命和三十条命等,子弹是散弹,激光,螺旋弹等。类似楼主说的那种小菜单。

网友:
噢噢噢,还是蛮怀旧的哈哈,还是不剁手了。等牙膏

网友:
现在科技变化太快,集成度更高了!

网友:
哈哈哈,童趣啊。。怀念过去。

网友:
一看就是这几年出的大山寨,岁数不超过3岁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是现代山寨货,但游戏肯定是老的

网友B:
儿童玩具,咋又记起玩这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儿童玩具,咋又记起玩这东西了?

不一定是为了玩,要玩的话,电脑模拟器加上震动手柄,手感比这些小机子好多了。

网友:
02年左右的时候就用模拟器玩了,里面上百个游戏不带重复的

网友:
我以前玩的游戏都是街机,就是街边有一个游戏室,挨墙放着一溜的大箱子一样的游戏机,上面有一个20多寸的屏幕,下面是手柄,就站着玩儿,
那时候经常玩的游戏是,
.............火凤凰一,火凤凰2,红手雷,英雄救美,暴力摩托,
有玩过这种游戏的吗?

网友:
下个变态版超级玛丽试试?
最近看视频看的我都想买个游戏机了

网友:
电脑上用模拟器可以玩的,买这个纯粹就是情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