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GARMIN佳明GDR45DJ行车记录仪拆解,前后双镜头带偏离车道与离前车过近提醒

楼主(2019-07-18):
GARMIN佳明行车记录仪,型号GDR45DJ,后摄像头型号GBC30,台湾产。此机是配了停车碰撞自动录像的电源线,也就是图片中的带降压盒子的电源线,BATT与GND接电瓶常电,ACC接钥匙点,通过设置,开通电门记录仪启动,熄火拔钥匙15S后自动关机。可通过设置,当电瓶电源低于设定值时的后几个小时停止停止停车碰撞录像或者一直录像,不管电瓶电压多低,也可以设置成停车后录像至记录仪内电量耗尽。可设置前1080P、后720P、前后720P上下层图像录像三种模式,图像输出默认是AVI格式,双层图像必须是AVI,图像在电脑上回放时不是连续的实时图像,移动的物体也不会拖尾,而是被处理过很清晰的、断续的、步进的图像,声音是连续的,应该是经过同步处理的,把几帧图像合并处理成一张张图片步进了与声音同步,图像在主机屏幕上看时则是很花的,而且有类似录条纹衣服那样的干涉条纹,也不清晰,还可以设置多长时间后屏幕变暗到设定亮度,也可以关闭,还可以设置屏幕下面中部的一个LED工作时指示状态,红色或者闪烁或者绿色。

机子卖家虽说是二手,但是应该最多就是一个展示机,内部没有任何灰尘,整机缝隙中也没有灰尘,连接前后摄像头的线直接是全新的,只不过毕竟是2014年的产品了,有点过时,现在都是66W了。主机撬了下没撬开,因为实在太新了,没舍得暴力撬,故只拆了后摄像头和降压加停车碰撞录像的模块。此机的功能有:三种录像模式、超过设置车速时与前车距离过近提醒、碰撞提醒、通过设置停车碰撞自动录像或者停车自动录像至机内电量耗尽、GPS轨迹记录、预存的固定测速点提醒、车道偏离提醒。此机不能设置时间,是通过GPS授时的,也可以看出来此机从未使用过,应该就是样机或者没卖了的存货,原来的录像时间都是2014年1月1日,今天装车上后,收到了GPS信号,时间就变成了今天,各功能菜单、文本、系统设置只能选择英语和日文,可能是专门针对日本市场的,外包装盒子上也多是日文说明。

在此要特别请教各位的问题是。他的这个车道偏离提醒的控制器要安装在哪里(就是那个小小单独的有GANMIN标志用2032电池那个),怎么安装,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他是如何工作的,因为没有说明书,只知道是LDWS TLS,上面有TLS标志,有个安装胶垫,是一个弧形的,是安装在转弯手柄上还是,望各位侠客们不吝赐教!

先来外观图等,二楼拆机图

电瓶线及VCC控制线,这个是选配的,本来标配就是USB供电线,就没有停车碰撞自动录像功能 ... ... ...

电瓶线及VCC控制线,这个是选配的,本来标配就是USB供电线,就没有停车碰撞自动录像功能 ... ... ...

停车碰撞自动录像的线束

停车碰撞自动录像的线束

停车碰撞自动录像及降压模块、设置成钥匙启动等就靠它

停车碰撞自动录像及降压模块、设置成钥匙启动等就靠它

主机屏幕,在这里看图像极不清晰,有干涉条纹,屏幕可设置多长时间后亮百分之几,下面的LED可以设置成单独 ...

主机屏幕,在这里看图像极不清晰,有干涉条纹,屏幕可设置多长时间后亮百分之几,下面的LED可以设置成单独  ...

主机加前摄像头

主机加前摄像头

电源 /USB和与后摄像头的连接插孔

电源 /USB和与后摄像头的连接插孔

球头连接

球头连接

台湾产,型号

台湾产,型号

存储卡8-32G,class10以上

存储卡8-32G,class10以上

台湾产

台湾产

球头安装

球头安装

后摄像头

后摄像头

后摄像头的固定座

后摄像头的固定座

后摄像头的固定座,前摄像头的没有,80元重新买了一个也是佳明的

后摄像头的固定座,前摄像头的没有,80元重新买了一个也是佳明的

车道偏离控制器LDWS TLS,每次开机都会提醒开启,开启后屏幕上一个圆圈内有一个倒三角的图标会亮起 ... ... ...

车道偏离控制器LDWS TLS,每次开机都会提醒开启,开启后屏幕上一个圆圈内有一个倒三角的图标会亮起 ... ... ...

背面有TLS标志,是靠无线传输的,2032电池,有个安装胶垫,就是不知道按哪怎么安装 ... ... ...

背面有TLS标志,是靠无线传输的,2032电池,有个安装胶垫,就是不知道按哪怎么安装 ... ... ...

车道偏离提醒控制器安装胶垫

车道偏离提醒控制器安装胶垫

车道偏离提醒控制器打开电池仓

车道偏离提醒控制器打开电池仓

这根线,根本就没拆用过

这根线,根本就没拆用过

连接后摄像头与主机的线,很粗很长,不是一般的USB线

连接后摄像头与主机的线,很粗很长,不是一般的USB线

next

楼主:
电源转换及控制器、后摄像头拆机图,此机从来没有更新过,所以也就没有使用过,去佳明官网搜了下,2016年发布一次4.4版本的更新,到手是2014年的4.1版本,依据提示下载到电脑,安装到行车记录仪内存卡,插卡到行车记录仪,直接更新就玩了,而且还很快,此降压器采用NT3857C同步降压稳压芯片,台产合美HERMEI电容,操作见三楼图片

电压转换控制器正面

电压转换控制器正面

台产合美HERMEI电容

台产合美HERMEI电容

台产合美HERMEI电容

台产合美HERMEI电容

NT3857C同步降压稳压芯片

NT3857C同步降压稳压芯片

降压控制器背面

降压控制器背面

进线

进线

出线

出线

后摄像头拆机图

后摄像头拆机图

后摄像头拆机图

后摄像头拆机图

后摄像头拆机图

后摄像头拆机图

双层录像,双720P的AVI格式,上面圆圈中有个倒三角的图标就是表示车道偏离提醒开启 ...

双层录像,双720P的AVI格式,上面圆圈中有个倒三角的图标就是表示车道偏离提醒开启 ...

前后摄像头模式录像中

前后摄像头模式录像中

车道偏离提醒TLS未开启,开启后屏幕上方有一个圆圈中有个倒三角的标志 ...

车道偏离提醒TLS未开启,开启后屏幕上方有一个圆圈中有个倒三角的标志 ...

只能设置UTC时间,我现在录像的时间还是2014年1月,可见此机是2014年的,可能要GPS授时 ...

只能设置UTC时间,我现在录像的时间还是2014年1月,可见此机是2014年的,可能要GPS授时 ...

只有英语和日语,可能是专供日本的,因为是UTC时间

只有英语和日语,可能是专供日本的,因为是UTC时间

只能现在英语和日语

只能现在英语和日语

我现在录像的时间还是2014年1月1日,这个只能设置时区,不能设置年月,可能是要GPS授时,也说明了此机可能 ...

我现在录像的时间还是2014年1月1日,这个只能设置时区,不能设置年月,可能是要GPS授时,也说明了此机可能 ...

请到他们的网站下载更新

请到他们的网站下载更新

询问是否要从4.1版本更新到4.4版本,估计4.4已经是最后一版

询问是否要从4.1版本更新到4.4版本,估计4.4已经是最后一版

更新中,很快的

更新中,很快的

楼主:
全家福,就差一个主机的吸盘支架,还有外包装上的日文说明,值得说明的是,此机是靠GPS授时的,刚到手在家测试时,时间是2014年1月1日,也没有升过级,也说明了此机应该是从未使用过,应该是样机或者是没卖出的存货,今天装车上时收到GPS信号就自动变成今天的时间了,而且还很准,

全家福

全家福

更新说明及方法

更新说明及方法

外包装上的日文介绍

外包装上的日文介绍

外包装上的日文介绍

外包装上的日文介绍

外包装上的日文介绍

外包装上的日文介绍

网友A:
虽然有屏蔽罩看不到方案,即使拆了芯片改成了佳明字样。好像佳明以前做过不少记录轨迹的手持机,手持机的价格能赶上低端手机,完整版地图也得另花钱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屏蔽罩看不到方案,即使拆了芯片改成了佳明字样。好像佳明以前做过不少记录轨迹的手持机,手持机的价 ...

据说图像处理芯片不是我们国内行车记录仪常用的安霸方案,他的图像并非连续的,类似一帧一帧的断续的,但是很清晰,他的手持GPS还是很出名的,高端点的7、8千,他的导航地图干不过国内的凯立德、高德、百度等,但是GPS信号比他们的好,全球都比较有名气的,我还有个HUD的抬头显示器,有了他地图软件不用出钱,但是地图更新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转换及控制器、后摄像头拆机图,此机从来没有更新过,所以也就没有使用过,去佳明官网搜了下,2016年发 ...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我600不包邮买的,要不原价转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