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华为mate系列22.5的快速充电器(假货)型号HW-050450C00

楼主(2019-07-18):
左真右假,右边假货的凹型logo太僵硬,这个不好描述,另外插头部分的文字用手摸是凸起的,正品的应该类似激光打印,摸起来没有任何感觉。假货居然靠金属块配重,充电的时候手机屏幕飘屏,无法正常翻东西和输入文字,会乱触屏。

楼主:
建议点击图片放大了仔细看,注意看文字部分的细微差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比如-符号,比如数字间距

网友A:
其实也不一定是假的,批次不同,回扣拿多了质量就下减了

网友:
看着质量算不错了,确认不一定是假的

网友:
加个配重基本就是假的

网友B:
确实假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记录一下芯片的型号,分享一下哈

网友C:
看下芯片……

不一定就都是假的,除去骗人的,假的华为在闲鱼上也就10来块一个。 这做的我感觉不是太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一定是假的,批次不同,回扣拿多了质量就下减了

我确定是假的,充电的时候飘屏,没法正常用,然后就是用库仑计看数据有问题,电流不超过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假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记录一下芯片的型号,分享一下哈

还没扔,你是说电路板上几个小芯片?文字太小看不清楚,光线好的时候拍照放大了看能看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芯片……

不一定就都是假的,除去骗人的,假的华为在闲鱼上也就10来块一个。 这做的我感觉不是太值当 ...

这个充电器加线40买的,线更垃圾,很硬,比原装细一点点,关键是电流跑不过2A,放在原装头上测试的结果。咸鱼上90%都是假的,尤其是新的一定不要买,看看卖家发布的东西,一看都是卖配件的很大可能是假货,不要看文案,写得天花乱坠都没用;只有极个别能看到发布的东西很少,确实是个人闲置的还比较靠谱,那也要问问卖家是不是原装的,如果是后买的得问问充电的时候触摸屏和输入法使用是否正常,有没有飘屏的现象。建议新手还是直接去官网买一套比较好,不然还是要交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假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记录一下芯片的型号,分享一下哈

哪里的芯片,怎么看

网友:
什么批次不同,明显这个就是假货啦。配重先不说,这玩意输出2A目测还是有,变压器这么小能上4.5A的?拆个真的华为充电器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
哎~真品哪个厂家敢加配重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一定是假的,批次不同,回扣拿多了质量就下减了

这双面胶加配重块要是不假没天理了,如果使用正常也行啊,充电的时候没法用,举个例子你上下翻动淘宝里的东西,马上就能给您点进某个链接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但只能给USB风扇等不值钱的小电器用。

楼主:
另外跟看到这个帖子的新手说句,华为快充头目前我知道的厂家有华为技术、赛尔康、深圳航嘉、东莞达宏

网友:
要是不假就不配重了,还不如我买的那个杂牌的折叠口QC3.0的充电头,才17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