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C-6003慈慈排插拆解并换线

楼主(2019-07-18):
前段时间撸了几个便宜的排插CC-6003,缺点是线短,只有1米,找出之前捡来的电源线换上就基本完美了。

短线 准备手术

带开关的,虽然不耐用  但很实用

3角螺丝 欺负我没带22合一回家

小一字解决

坛友们喜欢的一体铜   线和铜条是熔接(类似于点焊)

厚度还行,目测约0.5mm

弹片触点特写

找出之前捡来的线  长约1.8米

焊上

焊点特写

火线延长到中间

准备合起来

最后与15年前的烙铁合影

谢谢围观
end

网友:
电烙铁有点沧桑

楼主:
技术好照样焊点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好照样焊点完美

再多弄几下,听说可以将焊点变成光亮如镜

网友A:
看样子是20W  我有个20W的芯烧了 头子也不行了 20W的配件不好买就扔了

网友B:
这种薄片的比较容易松

网友C:
电水壶烧次开水试试

网友D:
线色不配,差评!

网友:
电线看上去很脏。。。哈哈哈

网友:
长期不发帖。。。那个原装的点焊,实际是超声波,昨天在抖音上面看到那个的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水壶烧次开水试试

正解。。。很多质量不过关的插座一烧开水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以前有朋友拆过,据说这个牌子的插排还算良心。

网友:
原厂竟然大电流的地方都用储能焊了。。。现在东西质量越来越好。。

网友:
除了丑点,其他还好的说。

网友:
排插长得像公牛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个一样的,感觉各方面都可以,点焊的线好评,就是铜条有点单薄,我用1.5平方的剥皮线焊上去增强导电,顺便给指示灯换成阻容降压加整流滤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20W  我有个20W的芯烧了 头子也不行了 20W的配件不好买就扔了

是20w的,一般焊焊也够用,家里还有把35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薄片的比较容易松

5安左右问题不大,就插个风扇和隔水炖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水壶烧次开水试试

烧一壶肯定没事,连续烧就会热量累积然后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色不配,差评!

没捡到白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