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对SSD的4CH 2CE\2CH 4CE的速度差别亲测结果,顺便否定CH越多,速度越快的谬论

楼主(2019-07-19):
最近在SSD板块有一位坛友提出了疑问:关于往ssd板子上贴闪存的顺序关于往ssd板子上贴闪存的顺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45
(出处: 数码之家)

为了验证SSD的4CH 2CE\2CH 4CE的速度差别,为大家解疑,顺便打破 CH越多,速度越快 的谬论(非单通道的情况下)
===============================================================
为了保证测试的严谨性,

我会使用同样的PCB,同样的DDR缓存,同型号的NAND Flash颗粒,

同一个版本的慧荣的公版量产固件和相同的量产设定、

用同一台电脑 的南桥直出SATA3 6Gbps接口,和同一根SATA 15PIN供电线,

还有同一个版本的跑分工具
------------------------------------------------------------------------------------------------------------------------------
使用的SSD:慧荣2246EN 8贴公版PCB, 128MB缓存
使用的闪存:intel 29F64B08NCNF2,64GB 4CE 双IO
选用这个L95B的颗粒的原因:测试颗粒是L95B 4CE  双IO,这个料号颗粒 单颗读280写70左右(2246EN或IS903都可以验证速度),算是速度比较慢的颗粒,因为单颗跑不满SATA 6Gbps的带宽,比较好的证明单片和两片的区别

如果用东芝0DDL一类颗粒,不论2CH 4CH,只要8个CE直接就跑满2246EN的带宽,那么就没办法体现双通道和四通道的区别了
------------------------------------------------------------------------------------------------------------------------------
因为没有对应的两个成品,所以要搬板:

左边的还要拆掉F9  、右边的是已经焊好的成品,
焊接过程略

慧荣2246EN Q0824版工具

这是4通道,每个通道2CE

这是2通道,每个通道4CE

开卡参数设定,为方便区分,我只修改了SSD名字

...............
开卡过程略,话不多说,看结果
...............

两个空盘,注意都是 GPT分区

除了名字不一样外,其它都一样,分别是4CH 2CE  和2CH 4CE

跑分基本都跑到了500读160写,如果是双通道,那么在2246EN上面的结果应该为读280写70、贴F1 F2实际是读500写160,也就是说这两片颗粒 都处在 双通道的工作模式下同时进行读写,所以速度是两片叠加的速度、那就跟4CH 2CE的一样都是两片同时读写,那就没有区别了,速度都是差不多的、读取和写入都没有出现翻倍的情况,得分差距小于50、基本可以说没什么差别、

多跑几次分,分数会更平均一些、

如果硬要说有差别,那就有差别吧

END

题外话:其实四通道八通道只是主控商的一种广告噱头,没有说4通道就一定比双通道快的说法,通道多只代表能支持更多的CE,也就能做更大的容量、
AS2258(TH9530)这个是2-CH的主控,但是这个主控配合TLC和固件,却能跑出1000+分

网友:
我专门对比过,还是SLC,速度没区别。

网友:
不能说是谬论,只能说这句话是有前提条件的,但是我们大家一般都忽略了前提条件,已知的影响因素在闪存端有:本身通道数,接口带宽,die数量,ce数量,同步/异步工作模式,die速度等;主控端对应也有主控通道数,接口带宽,固件速度,固件策略,主控算力之类的因素,不提这些前提就是耍流氓,把这些展开讲每一种因素都是长篇大论,但是有个很好的例子,闪存相当于自来水公司的蓄水池,主控相当于你们家水龙头,从自来水公司到你家的出水速度取决于这之间最细的瓶颈,你换一个超大的水管,市政管网很细你就没脾气;你申请了粗管子,换了大水龙头,可是碰上枯水期自来水公司没水了你也没脾气。。。。

网友A:
还有很早就有大神认为ce越多闪存速度越快,我当时就否认了,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以前闪存带宽充足的情况下多个ce交错读写充分利用了带宽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假如入1ce就能50MB,2ce就能到90,但是如果达到了接口带宽速度就上不去了。。。所以我个人一直的观点是尽量让ch和ce的比值小时候是最佳的(虽然也不完全准确但是是最稳妥的)

网友B:
看颗粒本身体质了,举个例子,比如某个颗粒,忽略ce数问题,单颗就能跑满主控的全部带宽,那么你无论贴几颗,贴哪里,最后都是主控的全部带宽。
如果一个颗粒,它最大100M写,200M读,,那么贴4颗,如果只贴1,2通道,出来就是写200M,读400M,但是如果4个通道都贴,就能写400M,读500M

我自己亲测,手上颗粒,0DDK,8ce颗粒,两颗,贴F1,F5,,出来就是一二通道ce全满,3.4通道全空,写290,读320。但是我贴F1,F9,等于是4个通道每个通道的前4个ce,,就能到达写420M,读480M的速度,,
这个例子就能说明通道数和速度的影响。

楼主用的这种速度的颗粒,没有任何意义。要找单颗200M写速度的就很容易说没问题了

网友:
这是高手,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颗粒本身体质了,举个例子,比如某个颗粒,忽略ce数问题,单颗就能跑满主控的全部带宽,那么你无论 ...

你不要装逼吹牛
1.东芝的量产序列里面有没单片8CE的 0DDK 这个料号,DDK这个工艺制程的全是BGA132脚,东芝自己做8CE片子的只会用BGA272,你最好发个照片上来说明真的是不是有这个0DDK
2.慧荣公版的4CE双贴 是贴F1 F2、F1 F9、公版的8CE双贴也是F1 F9、你贴到F5是为何?那我就当你是非公版,如果不是慧荣公版,没有可比性

3.我的测试颗粒是L95B 4CE  双IO,这个料号颗粒 单颗读280写70左右(2246EN或IS903都可以验证速度),如果是双通道,那么在2246EN上面的结果应该为读280写70、贴F1 F2实际是读500写160,也就是说这两片颗粒 都处在 双通道的工作模式下同时进行读写,所以速度是两片叠加的速度、那就跟4CH 2CE的一样都是两片同时读写,那就没有区别了,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很早就有大神认为ce越多闪存速度越快,我当时就否认了,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以前闪存带宽充足的情况下多 ...

我的测试颗粒是L95B 4CE  双IO,这个料号颗粒 单颗读280写70左右(2246EN或IS903都可以验证速度),如果是双通道,那么贴F1 F2在2246EN上面的结果应该也为读280写70、实际是读500写160,也就是说这两片颗粒 都处在 双通道的工作模式下同时进行读写,所以速度是两片叠加的速度、那就跟4CH 2CE的一样都是两片同时读写,那就没有区别了,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要装逼吹牛
1.东芝的量产序列里面有没单片8CE的 0DDK 这个料号,DDK这个工艺制程的全是BGA132脚,东 ...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手上颗粒就是0DDK  BADE   BGA272封装,我用的是转接贴焊的,不过我的贴的位置描述有问题,双通道贴的是F1,F2,4通道贴F1,F9,,板子上丝印比较混乱

网友:
楼主你这个前提闪存频率足够高,4CE还没突破一个闪存通道的读写带宽极限;如果你把闪存频率设置到100MHz,2CH的读取速度还跑不满SATA3的带宽,写入也是一个道理~~

老闪存只能跑100Mhz,要4CH才能让读写跑满速,看老的大S颗粒标-10 -6的,新闪存很多能跑333MHz,标称-3.7ns的;所以现在低端sata主控2ch,高端4ch;NVME主控就有的4CH、8CH

网友:
反正怎么说,有消费者买单就行了。。商家日常套路就是吹理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手上颗粒就是0DDK  BADE   BGA272封装,我用的是转接贴焊的,不过我的贴的位置描述有 ...

不说那么多,你把颗粒完整料号报上来,就是你说的0DDK8CE BGA272 的型号

网友B:
应7楼群友的要求,上传0DDK芯片照片,完整型号是TH58TET0DDKBAEG

量产工具识别还是9DDK,实际上就是把两个9DDK封装在一个BGA272封装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7楼群友的要求,上传0DDK芯片照片,完整型号是TH58TET0DDKBAEG

那么问题来了,toggle同步模式对多CH读写的特性是否和ONFI同步模式多CH读写特性一致?
还有,BAEG是4-C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颗粒本身体质了,举个例子,比如某个颗粒,忽略ce数问题,单颗就能跑满主控的全部带宽,那么你无论 ...

那么,我想知道,2246单CH的带宽有多大?
我用的是镁光SLC NQ341,单颗4CE,单颗可以读400写200多。双贴,亲自试过4CEx2CH、2CEx4CH,速度都是读500写430多,评分毫无区别。这是不是可以说明,2246一个CH带宽满500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toggle同步模式对多CH读写的特性是否和ONFI同步模式多CH读写特性一致?
还有,BAEG是4-CH ...

用了转接贴,实际上是4ch当2ch用了,两两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我想知道,2246单CH的带宽有多大?
我用的是镁光SLC NQ341,单颗4CE,单颗可以读400写200多。双贴 ...

你说的对也不对,22461ch速度理论上读写500对于主控是没问题的,但是苦于固件限制,有的颗粒真能上400+有的颗粒就很低,但是把相同颗粒挪到903上面会发现单通道写入并不低,还有一个例子,以前jmf和smi争霸时候毁容弄了个鸡血固件,跑ass写入速度能到490左右,上的jcne1芯片,但是普通固件包括新的固件上jcne没见过上480的,再新点的460就封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测试颗粒是L95B 4CE  双IO,这个料号颗粒 单颗读280写70左右(2246EN或IS903都可以验证速度),如果 ...

你要明白限制因素是很多的,用一种颗粒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下面有坛友指出了你这芯片本来频率就比较高,速度就比较快,一片芯片把主控(或者固件)喂饱了,自然失去了测试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明白限制因素是很多的,用一种颗粒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下面有坛友指出了你这芯片本来频率就比较高,速 ...

这单片双通道的闪存读280写60,怎么就能把主控喂饱了?
前面我说了,这颗粒上双通道的IS903读270写70,
如果在2246EN以2通道工作的时候,单贴也是读270写70左右(可能略高),那双贴后的读写速度要么是R500W70要么是R270W160,或者R270 W70不变(每片闪存出一个通道给主控)
实际2CH跟4CH一样都是R500 W160、说明就算是2-CH模式下双贴的2 IO颗粒,主控只提供了双通道,但是每一片颗粒都是工作在双通道模式下的,所以读写会叠加、自然就否定了4CH更快的说法

上面一个兄弟给出了东芝8CE 4CH转成2CH的然后双贴的跑分,说实话我看着就像闪存工作在单通模式了,每个闪存只出了一组IO给主控

网友:
首先确认是否在两个通道内。不光看display all flash ID,还要看flash diagnosis里面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