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房间蘑菇灯坏了,换LED灯珠

楼主(2019-07-19):
家里的蘑菇灯坏了,一般都是LED灯珠坏了,刚好有一个坏的LED灯泡,直接换灯珠吧

网友:
加热台是多少瓦的?多大尺寸的?

网友:
先用电热丝和电阻等负载,测试一下是不是恒流源,如果恒流源的话,可以飞线短接一颗灯珠。更换的话,可以试试像鼓风机的万里电吹风机,调小进气口,出风温度升高可以化焊锡。

网友:
蘑菇钉是不是飞碟灯?

网友:
你这哪里是蘑菇灯?明明就是一个吸顶灯。不信把灯外观发出来让大家看看。白混数码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