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佳能相机(镜头卡住了修复不了)

楼主(2019-07-19):
能开机镜头卡住了,过下直接关机,只能拆拆修复不了啊

网友:
还需要继续拆呀。镜头都转了有60°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情况是机械故障,转动齿轮什么的有问题,拆开镜头筒子就能发现。

网友:
换镜头总成省事,安慰

网友:
想动手或者能动手就拆桶子,不想就直接换套件

网友:
镜头拆开后才能修,论坛有修复帖

网友:
我的A610也是类似这样,是给摔的,后来直接换镜头修复。

网友:
卡片机镜头和ccd一体的吗

网友:
拆开镜头,才能有可能修复。不过,动手能力差的,最好不拆镜头,一拆镜头就无法还原了,自己有过教训。。。

网友:
应该是螺丝松了吧,没响声?

网友:
没想到是联咏的方案,镜头卡住大多数是机械部分进灰问题,然后自检电机堵转,电流变大等有错误提示几秒,最后关机。我以前网购的旧相机也遇到过,以后不敢再买外变焦的便携相机。

网友:
俺有个佳能SX1相机有时开机镜头也会卡住..但只要轻啪几下机身好了.......所以一直没修没拆.....

网友(2020-02-12):
这相机是山上的吧,原装的佳能卡片机里面不是这样一整块板子的,CCD都是装在镜头上再通过软排线连接主板,主板一般只占一半体积,机内支架大多数是金属